TMS320F2812在电机控制系统的应用

楼主(2010-11-03):
【转自互联网,如需引用请联系原作者】

1 引言
    在电机控制领域,TI公司推出2000系列电机控制DSP。TMS320F2812属于最新高端产品,适合工业控制、机床控制等高精度应用。目前2000系列芯片在电气传动中的应用以TMS320LF240x为主,应用TMS320F(C)28x的比较少。但28x比24x系列的DSP具有更完备的外围控制接口和更丰富的电机控制外设电路,更高的主频,指令执行时间仅为6.67ns,流水线采样最高速率60ns,12位A/D转换通道16个,PWM输出通道12个。资源足够同时控制两台三相电机,使控制系统价格大大降低而体积缩小、可靠性提高,可在高度集成的环境中实现高性能电机控制。电机控制系统基本结构见图1,本文阐述基于TMS320F2812的DSP电机控制系统设计中的重点。

图1 电机控制系统结构原理图

2 引导加载ROM
    引导加载是指器件复位时执行一段引导程序,一般用于从端口(异步串口、I/O口或HPI主机接口)将EPROM/FLASH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加载程序到高速RAM 中。
2.1 TMS320 812的启动模式
    TMS320F2812提供了几种不同的启动模式,四个通用I/O引脚用于确定选择何种启动模式,如表1所示。

GPIOF7 GPIOF12 GPIOF4 GPIOF9
(SCITXDA)  (SCIMDXA)  (SPISTEA)  (SPICLKA)

模式选择

1 × × × Flash地址
0 1 × × SPI启动模式
0 0 1 1 SCI启动模式
0 0 0 0 Parallel启动模式

2.2 SCI SPI启动加载器
    通过SPI同步传输和SCI异步传输实现FLASHROM引导加载。硬件电路见图2,JP15为SPI或SCI引导加载器选择,1—2时选择SPI,2—3时选择SCI;JP4是SPI数据传输路径的选择,位于1—2时,连接至外部扩展接口J6或串行ROM,位于2—3时连接至J5仿真数据传输接口。

图2 SCI SPI启动加载器

3 A/D转换模块
    TMS320F2812电机控制芯片内部集成了16路12位A/D转换模块,模拟量信号采样输入范围是0~ 3.3V,16路A/D通道分为两组,AD0~AD7为一组,AD8~AD15为一组。每组都有一个专门输入端。事件管理器可将ADC配置为两个独立的8通道模块,也可串接成一个16通道模块。尽管有多个输入通道和两个序列发生器,转换器只有一个。8通道模块将8路输入信号自动排序,并按序选择一路输入信号进行转换,转换完成后的结果保存在对应的结果寄存器中。串接模式下,成为16通道的A/D模块允许对同一个通道信号进行多次转换,主要用于过采样的算法中。与单采样A/D转换模块相比是个进步。

4 与传感器的接口
4.1 霍尔位置传感器
    TMS320F2812通过芯片内部自带的ADC转换模块中的三个A/D转换通道捕捉霍尔位置传感器上的三个相位置信号。此信号为模拟量,接到A/D转换通道ADCINA3、ADCINA4、ADCINA5等引脚上,可以检测转子的转动位置。
4.2 霍尔电流传感器
    DSP同时需要三个A/D转换通道对霍尔传感器电流进行采集以获得三个相电流信号。霍尔电流传感器采集的是模拟量信号,采用内部的A/D转换模块,特别注意的是要防止相电流过高造成对DSP的冲击损坏。这里采用双重保护,即信号经过RC滤波后连接至一个运放比较器,比较器有一个参考电压,信号经运算放大后输出;当信号超过参考电压,说明逆变器发生过流情况,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将DSP的PDPINT引脚拉低,此时所有的PWM输出立即被置为高阻态,从而起到对DSP的保护作用。电路见图3。

图3 信号过电流保护电路
    经过比较器的信号连接到采样保持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调节可变电阻,A/D转换单元的参考电压输入端ADCREFP和ADCREFM 引脚获得0—3.3V的可变电压,从而把检测到的信号偏置到模/数转换内核正常的输入范围,以实现对DSP的保护。
4.3 速度传感器
    测量电机转速常用的方法是用增量编码器和测速发电机。用编码器时,TMS320F2812包含一个正交编码脉冲(Q.E.P)单元,电机的码盘信号A、B通过DSP的CAP1、CAP2端口进行捕捉。捕捉到的数据存放到寄存器中,通过比较捕捉到的A、B两相脉冲值可以确定当前电机转子的速度和方向,完成这些仅需两个数字量输入和一个16位或32位的内部计时寄存器。图4为接两部电机速度传感器的电路。电机速度码盘信号经过一个四通道光耦合器件TLP521-4连到DSP的CAP引脚上进行捕捉。

图4 码盘信号捕捉电路

5 实际应用
5.1 异步电动机矢量控制系统
    用TMS320F2812新型电机控制芯片设计的异步电动机矢量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如图5所示。

图5 应用于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系统
    用可编程I/O口捕捉转子的速度反馈信号,电机的相电流反馈信号采集到ADC通道进行转换。接收光电编码器的信号,计算电机的转速。采集电机相电流的瞬时值,依此估计电机的实时运行状态,如转矩的大小和方向、电机的转速和滑差等。按照某种调控规律产生PWM信号,控制逆变器的开关动作,对电机运行状态进行调控。系统开发板采用长沙明伟电子公司的DSP2812开发板。板载资源如下:
    DSP为TMS320F2812,32位定点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最高工作频率150MHz,片内内置128K×16位FIAsH、18K×16位sRAM,片外扩展256K×16位sRAM、4M FIAsH,板上有RTL8019As以太网接口芯片,有RS232、RS485、CAN2.0转换电路,方便用户通讯。板上提供5路外扩可屏蔽中断源输入接口、2路外扩非屏蔽中断源输入接口、8路输入输出接口。

5.2 软件设计中部分程序代码
(1)初始化程序
CLRC CNF ;B0
SETC OVM
SPM 0
SETC SXM ;扩展符号
LAR AR0,#DEC_MS
LAR AR1,#(24-1) ;24个
LACC #ANGLES_ ;指向源
LARP AR0
INIT_TBL
TBLR * +,AR1 ;一个
ADD #1 ;下一个地址
BANZ INIT_TBL,AR0 ;AR1=0结束
LAR AR4,#79H ;用于堆栈保存现场,B2(60H-80H)
LDP #0E0H ;装载数据页指针
SPLK #68H,WDCR ;不用看门狗
SPLK #0284H,SCSR1 ;CLKIN 10M,CLKOUT 20MHz
LDP #0E1H
SPLK #0900H,ADCTRL1 ;ADC预分10,1MHz
SPLK #0001H,MAXCONV ;两个通道
SPLK #0010H,CHSELSEQ1 ;选择ADCIN0和ADCIN1
LACC MCRA
OR #0FD8H ;设置PWM,QEP
SACI MCRA
(2)电流采样和A/D转换子程序
LDP #0E1H ;装载数据页指针
SPLK #2000H,ADCTRL2 ;启动AD转换CONVERSION
BIT ADCTRL2,3 ;将忙状态位复制到TC
BCND CONVERSION,TC ;等待
LACC RESULT0,10 ;左移后加载累加器
LDP #0
SACH IA ;高位左移并存储
LDP #0E1H
LACC RESULT1,10
LDP #0
SACH IB;高位左移并存储

6 结束语
    基于TMS320F2812的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系统已研制成功,实践证明它具有优异的性能和良好的控制能力。目前应用的一些性能优越的电机控制技术,如矢量控制和直接力矩控制都属于计算密集型控制方法,采样周期短、算法复杂而且检测和计算精度高。它凭借优异的控制能力,可以胜任复杂精确的计算和控制,可以用于励磁脉冲控制系统、电力保护系统,也可延伸到不间断电源(UPS)、变频开关电源、机器人等高精度控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