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错误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楼主(2010-11-14):
程序如下,4*4矩阵键盘,语法哪边错了还是,编译不了,编译显示错误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0;
u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50ms()
{
uchar a,b;
for(a=0;a<200;a++)
for(b=0;b<250;b++);
}

void main()
{
uchar key_l,key_h;
uchar key;
led=1;
while(1)
{
    P1=0xf0;
    key_h=P1;
    if(key_h!=0xf0)
    {
      delay50ms();
      if(key_h!=0xf0)
        {
        key_h=P1;            //11100000
        key_h=key_h|0x0f;  //11101111
        P1=key_h;    //11101111
        key_l=P1;    //11100111
        key=key_l;     //
        }
    }

  switch(key)
  {
  case 0xe7:P2=duan[0];break;
  case 0xd7:P2=duan[1];break;
  case 0xb7:P2=duan[2];break;
  case 0x77:P2=duan[3];break;
  case 0xeb:P2=duan[4];break;
  case 0xdb:P2=duan[5];break;
  case 0xbb:P2=duan[6];break;
  case 0x7b:P2=duan[7];break;
  case 0xed:P2=duan[8];break;
  case 0xdd:P2=duan[9];break;
  case 0xbd:P2=duan[10];break;
  case 0x7d:P2=duan[11];break;
  case 0xee:P2=duan[12];break;
  case 0xde:P2=duan[13];break;
  case 0xbe:P2=duan[14];break;
  case 0x7e:P2=duan[15];break;
  }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1-14 17:59:31编辑过]

网友A:
提示得很清楚了吧,在“{”前少一个";"号,具体是哪里自己可以双击提示出,提示会自动跳到出错处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1-14 20:59:03编辑过]

楼主:
原来有个双击功能,这下方便多了

多谢多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1-14 21:12:22编辑过]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双击?

网友C:
少个“=”号;前面多了两个“;”

网友D(2017-07-14):
双击错误就会看到错误在哪里

网友E:
要多试试,别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