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0-12-05):
不知怎么的,刚刚还好好的。上一次下载的程序可以一直运行,可是却无法下载新的程序进去。当STC-ISP提示给mcu上电,可是却无法继续下去了。用的是USB转串口的方式。

网友A:
有没有误选P1.0  p1.1 下次冷启动 为0才可下载的选项?

点下载后 通信灯亮吗?    关掉开关2秒重新打开后 通信灯闪不闪?

楼主:
软件截图如下,通信灯不清楚是哪个。

网友A:
通信灯在板子上ps2插座的左边

网友B(2011-08-11):
我也正在学习STCMCU不知道能不能给个QQ,将来可以一起讨论研究?

网友C:
我刚解决,第一步里的要选对应的单片机,我的是sct89c52,选上也提示那8项,但通电后就能下载了! QQ343225866  我是新手,加我一起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