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程序烧不进开发板中,系统是vista的,请各位帮帮忙啊!谢谢

楼主(2010-12-05):
我的电脑系统是vista的,开发板的驱动都装好了,烧写程序也装好了,但是就是烧不进开发板中,板子是STC89C

52最小开发板,请各位知道的帮帮忙啊!谢谢了!

下面是烧写程序的显示:

网友A:
看不到图啊,估计是你没插晶振 或者是驱动安装不正确  你的usb转串口线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驱动应该是对的,我装的是卖板子人给我的vista的驱动,怎么看USB接线的型号啊?我的USB线就是两端都是USB接口的。。。还有晶振是插了的。。。

网友B:
串口设置对吗

楼主:
应该是对的,是根据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端口设置的

网友C:
 你用lsp可以烧进去,去宏晶官网下吧,我也是那板

网友D(2011-07-22):
你说的两头都是USB的是供电的不是下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