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发板数据怎样写入24C系列芯片中

楼主(2010-12-09):
搞单片的人大多数都搞些电视机维修什么的,开发板怎样将电视机的EEPROM24C08从网上下载入去呢?单片类型中没有24C系列选选项呵?请指教.

网友A:
问题正在处理中,稍后贴出答案

网友A:
晶振用11.0592

首先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波特率 9600

http://www.51hei.com/ziliao/file/串口调试助手.rar

下载附件烧入单片机后, 按51hei-5开发板上的S4按钮 则把24c08的所有内容传到电脑,

按T0按钮 则把 24c08 全部字节改写为FF

写入数据的方法:在串口调试助手里 输入内容 点手动发送即可,注意一次只能填一个字符发送 ,时间间隔要有100ms

网友A: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新做了一个上位机软件

见此帖 http://www.51hei.com/bbs/dpj-10573-1.html

网友B(2011-05-24):
这可是好好东东啊,收藏

网友C(2011-09-29):
看一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