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控制5路led灯

楼主(2010-12-14):
想用单片机控制5路led灯,电源为12v的,led灯的连接是每路3个和一个150欧的电阻串联,led灯为3v / 20mA,。我手头有89c52单片机和uln2003,要求五路灯轮流闪烁,请高手们帮帮忙看能不能实现,能实现的话电路怎么画?谢谢啦。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需要高手也能解决吧

楼主:
没有帮忙的吗

网友B:
肯定能实现。我做过一个STC芯片+2003 控制继电器,来操作一个9V变压器点亮6组 发光管当 走廊灯。

电路图真的很简单。你要是想要我的邮箱是shuang_shang@sina.com 我可也把我的 .SchDoc的图 给你一份。

网友C:
+12V----150R---(LED0+)--(LED0-)-----(LED1+)--(LED1-)-----(LED2+)--(LED2-)-----U2003 输出0

按照上面相同布局 5 路 -----------------------------------------------------------------U2003 输出4

U2003 输入0 ---- 单片机 P20

........

U2003 输入4 ---- 单片机 P24

你要保证硬件连接以及单片机是5V供电!

你操作 P24---P20 就可以了.-----程序很简单.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