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51单片机做键盘

楼主(2010-12-14):
利用一款STC89S51单片机做键盘,直接用51单片机做其键盘的处理芯片,用PS2接口,做18个按键,3*6,现在就是找不到单片机通过PS2接口与PC机进行通信的程序,求教各位了,或者一般现在的PC机键盘中用的都是什么样的电路和处理芯片?谢谢了

网友A:
用单片机直接连接ps2口就行了,但是你必须要加入自检代码,不然你就要在开机的时候先插ps2 键盘让主机识别了键盘  才能用了。这是我以前写的一个不含自检的代码,http://www.51hei.com/mcu/1079.html   已经在51hei-5单片机开发板上测试成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14 20:45:5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