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ED总有两个亮

楼主(2010-12-15):
 这是原程序~烧进51黑板子后总有2个灯亮, 那位大哥指点一下~
#include"AT89x52.h"
 sbit SJ=P1^4;    //LED的使能端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do{
  if(P3_4==0)
  {
   SJ=0;        //使P1^4为低电平
   P0=0x00;    //使P0^0为低电平
   }
   if(P3_2==0)
   {
  SJ=0;
  P0=0xee;
  }
  }
 while(1);
     }
 还有就是数码管也亮了两个 也就是两个LED亮的时候

网友A:
我看了你这个程序  在没按独立按钮的情况下,应该是不会亮的,我估计你是不是无线模块没有拔掉,导致P3_2==0 这条语句 成立.

楼主:
 ee 换成2进制不是11111111吗?
 不好意思~我刚接触这个~问的问题可能有点低级

网友A:
FF 换成2进制才是11111111啊

楼主:
      哦~不好意思~我把对照表抄错了   谢谢解答

网友B:
你这里设置P3_4和P3_2为低电平作用是什么呢?还有将SJ放在循环外面,程序的可执行性会更高,unsigned int i在这里没用吧?

楼主:
  这里设置P3_4和P3_2为低电平作用是控制LED的亮与不亮  是按钮控制

  unsigned int i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我看到别在程序有这个~我随便写上去的

网友B:
按键控制不是这样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