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帮我看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2-17):
  我怎么看都差不多~就是烧进51黑板子里去功能就不一样~那位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A:
楼主左边的程序中 P3^4==0 这种写发是错误的 。

在c51中位变量要先定义,加关键子sbit.就象你定义  sbit SJ=P1^4;  这样处理

右边的程序因为你是采用的P3_4的写法,这个已经在头文件at89x52.h中定义过了可以直接使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17 23:29:2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