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9C52直接驱动LED数码管

楼主(2010-12-20):
图不知道怎么弄..上传了

能直接用P2口驱动共阳数码管吗?实物图能亮吗??

网友A:
你图纸的 2  个圆表(电流还是电压---看不太清楚). 如果有电压表就不能串联接入!短路它!2 个圆表极性接反了!

假设:5V从 R1 前面接入(靠近圆表处),数码管又是共阳极的,就可以正常点亮!

P2口按照需要点亮的笔划给低电平就是了.

P2口=0FFH,就全部不点亮,P2口=00H就全部笔画点亮.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