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2c5410ad的PWM波形输出

楼主(2010-12-21):
最近在使用stc12c5410ad的PWM模块功能,输出固定频率可调占空比的PWM波,下面是我写的程序,产生25%和50%占空比的PWM波:

 /******************************************************************************
  功能:固定频率39kHz的可调脉宽的PWM
  系统时钟 :20MH

 ********************************************************************************/
 #include <stc12c5410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c0,0x80};  //占空比 分别为 25%,50%
 uchar i;

 void main()
 {
  CCON=0;     //初始化PCA寄存器
 CL=0;
 CH=0;
 CMOD=0x02;   //PCA时钟源来自系统时钟 f/2
 CCAPM0=0x42;  //PCA工作在PWM模式
 CR=1;         //开启PCA timer
 while(1)
 {
  for(i=0;i<2;i++)
  {
   CCAP0H=CCAP0L=table;
   while(CL!=0xff);
  }
 }

 }

我想得到波形输出顺序:25%,50%,25%,50%,25%,50%……循环下去;(百分比为PWM的占空比,代表一个波形,波形就不画了)

可是我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结果,波形输出顺序:25%,50%,25%,50%,50%,50%,25%,50%,25%,50%,50%,50%,25%……。多出了两个占空比50%的脉冲信号,请高手帮我看看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感觉问题出现在PWM占空比的赋值上,但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网友A:
程序很简单,应该没错。我建议你加个led灯来判断一下 执行的步骤问题。

我怀疑你的STC芯片自己复位了。我遇到过自己复位的情况。 你在while(1) 上面加一个开机LED的闪烁 看看啥情况。

网友B(2013-11-07):
ccapoh=ccapol=table[i];

网友C(2021-08-10):
还有定时器的初始啊化

网友D:
CCAP0H=CCAP0L=table[i];

网友E:
10年了,楼主对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否有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