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钮保持

楼主(2010-12-22):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基于51Hei单片机开发板的独立按键控制8个led灯的程序,现在只是持续按下按钮才有效,我想要按了那个按钮后一直保持那个状态怎么搞?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51hei.H"
sbit SJ=P1^4;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2s (void)
{unsigned char i;
for (i=20;i>0;i--)
delay10ms();}
  void main(void)
   {
   P2_7=1;
  P0=0xff;
 P2_7=0;
   do{
 if(P3_2==0)
{ delay10ms();
{
if(P3_2==0)
SJ=0;
P0=0xff;
delay2s();
P0=~P0;
delay2s();
 }
}
 if(P3_4==0)
 {delay10ms();
 {if (P3_4==0)
 SJ=0;
 P0=0x00;
 delay2s();
 P0=0x01;
 delay2s();
 P0=0x03;
delay2s();
 P0=0x07;
delay2s();
 P0=0x0f;
delay2s();
 P0=0x1f;
delay2s();
 P0=0x3f;
delay2s();
 P0=0x7f;
delay2s();
 P0=0xff;
delay2s();
 P0=0xff;
 delay2s();
 P0=0x7f;
 delay2s();
 P0=0x3f;
delay2s();
 P0=0x1f;
delay2s();
 P0=0x0f;
delay2s();
 P0=0x07;
delay2s();
 P0=0x03;
delay2s();
 P0=0x01;
delay2s();
 P0=0x00;
 }
 }
 }
while(1);
}

  该程序我想P3_4==0后一直保持这种循环

直到P3_2==0时

网友A:
你好,你可以这样做,先在顶部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deng;

 然后程序循环检测按键

if(P3_2==0)

{

deng=1;

}

if(P3_4==0)

{

deng=2;

}

也就是说检查到按键有按下就给deng这个变量赋值;

然后也在这个大循环里判断

if (deng==1)
{执行你自己定义的}

if (deng==2)
{执行你自己定义的}

这样就可以了,你先试试,有问题再讨论

楼主:
 这是按照我的思路放进去~怎么LED没有反应????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deng;
sbit SJ=P1^4;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2s (void)
{unsigned char i;
for (i=20;i>0;i--)
delay10ms();}
void delay20s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100;i<0;i--);
 delay2s();}
  void main(void)
   {
   P2_7=1;
  P0=0xff;
 P2_7=0;
 if(P3_2==0)
 {delay10ms();
if(P3_2==0)
 deng=1;}
 if(P3_4==0)
 {delay10ms();
 if (P3_4==0)
 deng=2;}
   do{
 if(deng==1)
{
SJ=0;
P0=0xff;
delay2s();
P0=~P0;
delay2s();

}
 if(deng==2){
 SJ=0;
 P0=0x00;
 delay2s();
 P0=0x01;
 delay2s();
 P0=0x03;
delay2s();
 P0=0x07;
delay2s();
 P0=0x0f;
delay2s();
 P0=0x1f;
delay2s();
 P0=0x3f;
delay2s();
 P0=0x7f;
delay2s();
 P0=0xff;
delay2s();
 P0=0xff;
 delay2s();
 P0=0x7f;
 delay2s();
 P0=0x3f;
delay2s();
 P0=0x1f;
delay2s();
 P0=0x0f;
delay2s();
 P0=0x07;
delay2s();
 P0=0x03;
delay2s();
 P0=0x01;
delay2s();
 P0=0x00;
delay20s();
 P0=0xff;
 }
 }
while(1);
}

网友A:
  你没有按照我说的把 给deng 赋值的语句 放到do的大循环里去。一旦上电后只会执行一次判断按键的语句,然后就进了你的do大循环,没机会判断按键了,所以没有反应属正常现象.

if(P3_2==0)

{

deng=1;

}

所以按你上面的写法,运行效果是开机前你必须按住P3_2 不松,然后打开电源,你会看到led灯亮。

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可以了~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