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c液晶

楼主(2010-12-25):
各位 请问有没有1602a 液晶的电路图和程序(什么程序都可以 可以看到效果就可以了) c语言的  !
我主要想焊一个 液晶看一下有效果是怎样的

  我用的是AT89s52,谁有就给我一份.。谢谢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25 16:57:03编辑过]

楼主:
可不可也发个跟程序相关的电路图啊?

谢谢!

网友A:
电路接线:

①脚接地(GND)

②脚接+5V(VCC)

③脚接2K电位器中心可调端,电位器另两端分别接VCC和GND

④脚接89s52的P2.7端

⑤脚一般不用变,接GND

⑥脚接89s52的P2.6端

⑦脚接89s52的P0.0端

⑧脚接89s52的P0.1端

⑨脚接89s52的P0.2端

⑩脚接89s52的P0.3端

⑾脚接89s52的P0.4端

⑿脚接89s52的P0.5端

⒀脚接89s52的P0.6端

⒁脚接89s52的P0.7端

⒂脚串一个22欧电阻接到VCC

⒃脚接GND

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able[]="Putao.Lde.CO";
sbit lcden=P2^6;
sbit lcdrs=P2^7;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a)
{
 uint b;
 for(;a>0;a--)
  for(b=10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2);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rs=1;
 P0=dat;
 delay(2);
 lcden=1;
 felay(1);
 lcden=0;
}
void lcd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lcdinit();
 write_com(0x80+2);
 for(num=0;num<12;num++)
 write_dat(table[num]);

 while(1);
}

按上面说的连接好LCD后,

在接线前千万要确认LCD的第1脚是不是GND,第2脚是不是VCC,不能接错。

因为绝大多数的1602LCD都是1脚是GND的,为了保险起见,在你第一次使用这个模块时在第2脚

和VCC之间串接一个22欧的电阻,这样,就算错了LCD也不会在短时间内烧毁。

把以上的C源程序复制到Keill中编译,下载到89s52中,就能在第一行显示“Putao.Lde.CO”了。

如果看不到,别着急,先调一下电位器,看能不能显示,再检查线路有没有接错。

如果你的液晶没有背光,那15、16脚不用接。

网友A:
误:

C程序第四句

uchar code lable[]="Putao.Lde.CO";

中,lable应改为:table

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