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好,怎么用一个定时计数器,在8个引脚上发出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

楼主(2010-12-29):
大家好,怎么用一个定时计数器,在8个引脚上发出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相位不限

网友A:
如果芯片本身不具备 8 路 PWM 输出功能,那么,就只能软件模拟这种功能了!

软件模拟可能会让 PWM 的最高输出频率受到影响,而实现却很容易.找一组端口不是 8 个端口吗?同时输出就是 8 路了!

实际示例:

       定时器中断一次间隔 100us .输出 8 位分辨力=256 次.

      MEM   DATA     30H  ;定义一个输出计数器

      MES   DATA      31H  ;定义一个中断次数计数器

      MOV    MEM,#127     ;50% PWM 波形

      ;中断一次 MES 就 +1 !

     ;如果 MES < MEM ,8端口就输出=1

    ;如果 MES ≥ MEM ,8端口就输出=0.

   ;如果 MES 溢出(255 到 00H),又重新开始8端口输出=1

  ;改变 MEM 就改变占空比 ,改变总计数值就改变分辨力.

100*256=25600

输出频率=1000000/25600=39.063HZ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