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人写了一程序但有点问题

楼主(2010-12-2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ADCin,ADCout,i,c;
//*********接口定义***************
sbit CS = P1^5;    //AD转换接口定义
sbit DA = P1^6;
sbit CK = P1^7;

sbit DA2 = P1^1;    //DA转换接口定义
sbit CK2 = P1^2;
sbit CS2 = P1^4;
//**************读取ADC结果函数**********
unsigned int get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 0;
  CS = 0;   //开启控制电路,使能DA和CK IO引脚;
  for(i=0;i<10;i++)  //采集10次 ,即10bit
  {
    CK = 0;
    temp <<= 1;
    if(DA) temp++;
    CK = 1;
  }
  CS = 1;
  return(temp);
}

unsigned int code a[100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5,
5,
6,
6,
6,
6,
6,
6,
6,
6,
6,
7,
7,
7,
7,
7,
7,
7,
7,
8,
8,
8,
8,
8,
8,
8,
9,
9,
9,
9,
9,
9,
9,
9,
10,
10,
10,
10,
10,
10,
11,
11,
11,
11,
11,
11,
11,
12,
12,
12,
12,
12,
12,
13,
13,
13,
13,
13,
13,
14,
14,
14,
14,
14,
14,
15,
15,
15,
15,
15,
15,
16,
16,
16,
16,
16,
17,
17,
17,
17,
17,
18,
18,
18,
18,
18,
18,
19,
19,
19,
19,
20,
20,
20,
20,
20,
21,
21,
21,
21,
21,
22,
22,
22,
22,
22,
23,
23,
23,
23,
24,
24,
24,
24,
24,
25,
25,
25,
25,
26,
26,
26,
26,
27,
27,
27,
27,
28,
28,
28,
28,
28,
29,
29,
29,
29,
30,
30,
30,
30,
31,
31,
31,
32,
32,
32,
32,
33,
33,
33,
33,
34,
34,
34,
34,
35,
35,
35,
36,
36,
36,
36,
37,
37,
37,
37,
38,
38,
38,
39,
39,
39,
40,
40,
40,
40,
41,
41,
41,
42,
42,
42,
42,
43,
43,
43,
44,
44,
44,
45,
45,
45,
46,
46,
46,
47,
47,
47,
47,
48,
48,
48,
49,
49,
49,
50,
50,
50,
51,
51,
51,
52,
52,
52,
53,
53,
53,
54,
54,
54,
55,
55,
56,
56,
56,
57,
57,
57,
58,
58,
58,
59,
59,
59,
60,
60,
61,
61,
61,
62,
62,
62,
63,
63,
64,
64,
64,
65,
65,
65,
66,
66,
67,
67,
67,
68,
68,
68,
69,
69,
70,
70,
70,
71,
71,
72,
72,
72,
73,
73,
74,
74,
75,
75,
75,
76,
76,
77,
77,
77,
78,
78,
79,
79,
80,
80,
80,
81,
81,
82,
82,
83,
83,
83,
84,
84,
85,
85,
86,
86,
87,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2,
93,
93,
94,
94,
95,
95,
96,
96,
97,
97,
98,
98,
99,
99,
100,
100,
101,
101,
102,
102,
102,
103,
103,
104,
104,
105,
105,
106,
106,
107,
107,
108,
108,
109,
110,
110,
111,
111,
112,
112,
113,
113,
114,
114,
115,
115,
116,
116,
117,
117,
118,
118,
119,
120,
120,
121,
121,
122,
122,
123,
123,
124,
124,
125,
126,
126,
127,
127,
128,
128,
129,
129,
130,
131,
131,
132,
132,
133,
133,
134,
135,
135,
136,
136,
137,
138,
138,
139,
139,
140,
141,
141,
142,
142,
143,
144,
144,
145,
145,
146,
147,
147,
148,
148,
149,
150,
150,
151,
152,
152,
153,
153,
154,
155,
155,
156,
157,
157,
158,
158,
159,
160,
160,
161,
162,
162,
163,
164,
164,
165,
166,
166,
167,
168,
168,
169,
170,
170,
171,
172,
172,
173,
174,
174,
175,
176,
176,
177,
178,
179,
179,
180,
181,
181,
182,
183,
183,
184,
185,
186,
186,
187,
188,
188,
189,
190,
191,
191,
192,
193,
194,
194,
195,
196,
197,
197,
198,
199,
200,
200,
201,
202,
203,
203,
204,
205,
206,
206,
207,
208,
209,
209,
210,
211,
212,
213,
213,
214,
215,
216,
216,
217,
218,
219,
220,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5,
226,
227,
228,
229,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7,
358,
359,
360,
361,
363,
364,
365,
366,
368,
369,
370,
371,
372,
374,
375,
376,
377,
379,
380,
381,
383,
384,
385,
386,
388,
389,
390,
392,
393,
394,
396,
397,
398,
400,
401,
402,
404,
405,
406,
408,
409,
410,
412,
413,
414,
416,
417,
419,
420,
421,
423,
424,
426,
427,
429,
430,
431,
433,
434,
436,
437,
439,
440,
442,
443,
445,
446,
448,
449,
451,
452,
454,
455,
457,
458,
460,
462,
463,
465,
466,
468,
470,
471,
473,
474,
476,
478,
479,
481,
483,
484,
486,
488,
489,
491,
493,
494,
496,
498,
499,
501,
503,
505,
506,
508,
510,
512,
514,
515,
517,
519,
521,
523,
525,
526,
528,
530,
532,
534,
536,
538,
540,
542,
544,
545,
547,
549,
551,
553,
555,
557,
560,
562,
564,
566,
568,
570,
572,
574,
576,
578,
581,
583,
585,
587,
589,
592,
594,
596,
598,
601,
603,
605,
608,
610,
612,
615,
617,
620,
622,
624,
627,
629,
632,
634,
637,
640,
642,
645,
648,
650,
653,
656,
658,
661,
664,
667,
670,
672,
675,
678,
681,
684,
687,
690,
693,
697,
700,
703,
706,
709,
713,
716,
720,
723,
726,
730,
734,
737,
741,
745,
749,
752,
756,
760,
765,
769,
773,
777,
782,
786,
791,
796,
801,
805,
811,
816,
821,
827,
833,
839,
845,
852,
858,
866,
873,
881,
890,
900,
910,
922,
936,
955,
1000,

};
unsigned int code b[1000]=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
//**********查表函数*************
void chabiao()
{

  ADCin=get_data();
  for (i=0;i<999;i++)
    {
         switch (ADCin)
           {case b:
                 ADCout=a;
              break;
           }
  }
}
//************数模转换函数***********************
void da5615(unsigned int da)
{
  unsigned char i;
  da <<= 6;//10有效数据左对齐
  CS2 = 0;
  CK2 = 0;
  for (i=0;i<12;i++)
  {
    DA2 = (bit)(da & 0x8000);
    CK2 = 1;
    da <<= 1;
    CK2 = 0;
  }
  CS2 = 1;
  CK2 = 0;
}
//***************主函数*************
main()
{
 while(1)
 {
  get_data();
  chabiao();
  da5615(ADCout);

 }

}

在switch语句中case只能引用常量而且即使引用常量也不能超过300次,如果还想实现程序功能有什么方法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见那两个数组,我无语了

网友B:
用if  else 啊

网友C:
楼上正解!用if else。你要找出其对应的关系,然后想想该如何两者对应起来就成。

中国手机开发联盟,Android手机开发的好论坛!坛址:www.cmd100.com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喜欢开发Android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网友D(2012-03-09):
<absacc.h>这个头文件有什么用啊

网友E:
两个数组让我无语了……

网友F:
呵呵,为什么要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