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求助

楼主(2010-12-31):
按键输入及实时显示 设计技术参数
1.要求有8LED显示器,8X2键盘,0-9为数字键,*#号键,A B C D
2.8279连接键盘和显示器,开机显示全0
3.0-9,采用右边进入方式显示在LED
4.按其它键清0显示,LED为共阴极

网友A:
按键输入及实时显示:这个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去操作LED显示。键盘可以采用扫描式或者中断矩阵键盘的方式操作(采用中断矩阵键盘操作,则需要设置自然优先级)。在弄LED显示的时候,首先要知道用的是动态数码管还是静态的。

中国手机开发联盟,Android手机开发的好论坛!坛址:www.cmd100.com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喜欢开发Android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3 1:23:4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