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PWM功能的单片机实现DTMF软件发生的方法

楼主(2011-01-01):
单片机系统要实现DTMF拨号,常用的有2种方法:

    第一是使用HT9200+晶震的方法,开销是3个I/O口和一片HT9200,一个晶震,
    第二是使用具有PWM功能的单片机,软件合成DTMF,单片机运行要比较快才行,也要定时器。

    本人提出第3种方法,就是使用普通2个I/O口加一个16位定时器的方法(当然也可以使用2个16位定时器,这样程序就很简单,问题是有的单片机只有一个16位定时器就不好办),这2个I/O分别输出高低频,再分别加2个RC低通滤波器即可。当然这些方法都要加DTMF放大。

本方法是:一个I/O输出高频,另一个输出低频。问题的关键是只有一个定时器怎么输出2个不同频率的波形呢?思路是:

    先让定时器定时在高频所要的时间上,等定时到后,高频端口输出取反一次,然后看下一个高频输出和低频输出那个先到,就将那个剩下的时间做为新的定时常数给定时器,如此类推。如果这个过程完全由软件计算实现,MCU就有可能忙不过来(因为要计算int数据),最好的办法就是事先算好,只查表速度就完全没问题。经过计算,如果数据不事先经过任何选择就建表的话,这个表大约要2K空间,一般单片机无法接受。研究表明,在频率0.5%误差范围内,将定时常数适当改变,可以将这个表减少到620字节左右,这样就可以接受了。当然,这个计算方法要点技巧。下面是C51定时输出双音频的程序。TimeConst[]就是要建的表。程序很简洁,全是字节操作,生成的汇编代码也很少。有兴趣进一步讨论的请联系solar_pcb@163.com

void TimeCoun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ii=TimeConst[addr];    //取定时常数高字节
    TH1=(ii | 0x80);       //高字节的D7是输出高频或低频的标志
    addr++;
    TL1=TimeConst[addr];   //取定时常数低字节
    addr++;
    if(cLen==0){           //一个轮回时高低同时改变
        PH=~PH;
        PL=~PL;
    }
    else{
        if((ii & 0x80)==0){ //如果是高频
            PH=~PH;
        }
        else{               //如果是低频
            PL=~PL;
        }
    }
    cLen=cLen+2;
    if(cLen>=CircleLen){//这里没使用cLen=cLen%CircleLen是因为这个表达式的汇编代码太长,执行时间也长。
        cLen=0;         //一个轮回,地址重新开始
        addr=n+n;
    }
}

网友A:
赞一个,PWM功能说白了就是频率的控制。频率如何控制就是控制一定时间内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长度和次数。希望这个对大家了解PWM有一定的帮助。

中国手机开发联盟,Android手机开发的好论坛!坛址:www.cmd100.com 喜欢开发Android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网友B:
现在 STC 51一类芯片,有多个 PWM 或多个时钟输出,价格也不高(4.00内),---我们不能说:有砖头偏偏不用而要用鹅卵石吧?-----如果有精力,还不如去弄一些更有意义的呢!

1.如何检测人体上的静电?

2.如何测量 PH 值?

3.如何简单可靠测量高血压?

4.如何测量高压绝缘子的漏电?(10KV~220KV)

5.更多.....

这些项目,许多公司都在攻关!社会与许多民众都等着....它们实在是当前比较棘手的问题.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