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帮忙看看这段程序

楼主(2011-01-05):
这是我写的~~~~~我用软件仿的时候运行正常 ~ 我烧到板子的时候就只运行后面那段程序~~怎么回事????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I=P2^7;      //74HC573的LE端   LED的位选端
sbit SJ=P1^4;       //LED的使能端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char a ,b,c;
 uchar temp=0xfe;
 WEI=1;
 P0=0xff;
 WEI=0;   //上面三行代码让所有数码管不显示任何数值
 SJ=0;    //开LED发光管总使能
while(1){
      for(a=0;a<5;a++)
  {  b=5;
  P0=temp;
  temp=_crol_(temp,1);    //移位
  delay(100); //延时
 while(b--);}
for(a=0;a<5;a++)
  {c=6;
  P0=temp;
    temp=_crol_(temp,3);
 delay(500);
    while(c--);}
 }
 }

网友A:
上面那段 delay(100); //延时  时间太短,你的眼睛还没反应过来就过去了, 改为1000

楼主:
  哦 !!多谢~我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