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ern在单片机中的用法

楼主(2011-01-06):
各位大师请教关于extern在片机中的用法。

我建了一个工程,主要是用来学用extern的用法。在工程中我加了两个.C的文件,一个是13.C,另一个是14.C

13.C中的内容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P0^0;
sbit powerled=P0^4;
void main()
{
 D1=0;
 powerled=0;
 while(1)
 {
 }
}

14.C中的内容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D1;
sbit D2=P0^1;
void main()
{
 if(D1=0)
  D2=0;
 while(1)
 {
 }
}

在这里我声明一点,这个程序我是用来学习使用extern指今,要不能这样一下简单程序在一个.C中就能完成此功能.

我在14.C中运用了extern指今,来调用13.C中的D1。但我的用法肯定是错了,哪位高能帮我指点一下,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大师了。

楼主:
请指导一下!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有2个main ??这是不行的只能有一个

网友A:
在多文件的程序中声明外部变量

如一个程序包含多个文件,在一个文件中定义外部变量,在其他文件中extern做外部变量声明.

文件file1.c中定义

int A;

文件file2.c中

extern int A;//作用域扩大,不再分配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