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口D型头(公头)的1脚是哪一根

楼主(2011-01-09):
我该怎样确定并行口的1脚呢?是该把D型头的正面对着自己还是把D型头的屁股对着自己呢?我知道这个问题太业余,但还是请哪位大哥帮忙回答一个,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 25P 的打印机口啊?

你手里有没有这个头或座啊?

如果有:好好看看,上面有数字呢!----看不清就加上放大镜!

如果没有实物,可以在绘制 PCB 软件上调一个封装图出来看看.(DB25),尽量放大了看.

再没有,上网搜索一下:输入 你问题的 关键词 就可以得到答案.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