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帮我看看这个

楼主(2011-01-09):
这是一个在板子的数码管上轮换显示数字的程序

求教我的这个程序烧录到51黑板子后,在显示4的时候要多停留一段时间~怎么处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I=P2^7;      //74HC573的LE端   LED的位选端
sbit duan=P2^6;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3f,0x06,0x5b,0x4f,0x66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x;
 while(ms--)
 for(x=0;x<120;x++);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WEI=1;
 P0=0xfe;
 WEI=0;

 while(1)
 { for (num=3;num<14;num++ )
               {duan=1;
           P0=table[num];
           duan=0;
        delay(800);

               }

}

}

网友A:
完美搞定,我帮你把下面这个改了一下,希望您一如既往的支持 51Hei单片机.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WEI=1;
 P0=0xfe;
 WEI=0;

 num=3 ;
 while(1)
 {
 duan=1;
P0=table[num];
duan=0;
delay(800);
num++;
if (num>=14)
{num=4; }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0 1:38:5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