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微动开关

楼主(2011-01-11):
微动开关就是普通开关中的一种,仅仅是因为它的开关触点间距比较小,所以叫做微动开关。

它的工作原理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外力施压促使其快速转换。具体来说是外机械力通过传动元件(按销、按钮、杠杆、滚轮等)将力作用于动作簧片上,当动作簧片位移到临界点时产生瞬时动作,使动作簧片末端的动触点与定触点快速接通或断开,它在功能上与轻触开关相近。

以深圳绑正电子有限公司推出的微动开关为例参看它具体的技术参数

电压电流:125V--250V  5A--10A

体积:长19.8*宽3.7*高10.2

动作速度:0.1毫米1米/每秒

动作频率(机械):400次/分(以下)

动作频率(电气):0次/分(以下)

机械寿命:10,000,000次(以上)

电器寿命:10,000至此100,OO0(依福载)

接触电阻(初阻):0O欧姆(以下)

绝缘阻抗(250VDC):100M欧姆(以上)

绝缘强度(在RMS 50-60赫兹):1000VAC

环境湿度:85%RH (上限)

环境温度:-25C至+85C

网友A:
广告贴吗?

发这个有什么?

单片机一类需要的开关电压都不高,电流也不大

网友B:
自然的心态-----

不清楚论坛是否允许发布广告?

也不知道哪一种算是广告?......

但是,单片机作为一个设计各门类,各学科,各种软硬件大集合的"项目",其本身就要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接受一些比较新颖的元器件信息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新东西也许是有用的.

例如:

有一个项目,需要每天下午18:00开始烧热水,功率比较大,电流达到 50A ,项目使用的是一个单片机自动控制,常规方法是:单片机端口驱动一个三极管再驱动一个低电压继电器,由继电器触头驱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这就完成任务了!

也许,为了检修或系统出现问题,也可以直接手动驱动交流接触器,恐怕你得选择一个电流较大和工作电压较高的按钮了......这种情况是会遇见的.

这里不是针对"微动开关"而言,也不觉得"微动"的解释正确.------而是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个"手动开关"或其它元器件摆到你的项目里------尽管它压根与单片机无关.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