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转换结果输出到1602上乱码

楼主(2011-01-12):
代码如下,第一行正常显示,第二行乱码

1 #include<STC12C5A60S2.H>
2 #include<intrins.h>
3
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6
7 unsigned int temp1,sh1,ge1,n1,m1;
8 unsigned char ad_result_data[10]; //AD转换高八位
9 unsigned char ad_result_low2[10]; //AD转换低八位
10 unsigned char ad_result_total[10]; //AD转换总十位
11 unsigned char ad_average_result; //AD转换十次的平均值
12 unsigned char Ain,Vin;
13 unsigned int temp1,sh1,ge1,n1,m1;
14 char tp=0;
15
16 //===============================LCD1602接口定义=====================
17
18 //定义引脚
19 #define LCM_Data P0 //数据接口
2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21 sbit LCM_RS = P2^2; //寄存器选择输入端
22 sbit LCM_RW = P2^3; //读写控制输入端
23 sbit LCM_E = P2^4; //使能信号输入端
24
25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26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27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28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29 void LCMInit(void);
30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31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32 void Delay5Ms(void);
33 void Delay400Ms(void);
34 void AD_initiate();
35 void ADC_Power_On();
36 void get_ad_result();
37 void caiyangP10();
38
39 void main(void)
40 {
41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42 LCMInit(); //LCM初始化
43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44 AD_initiate(); //初始化
45 ADC_Power_On(); //开AD电源
46
47 DisplayListChar(0, 0, "ADCTest");
48 Delay5Ms();
49 DisplayListChar(0, 1, "GAGA");
50 //ReadDataLCM();//测试用句无意义
51 while(1){
52     caiyangP10();
53     DisplayListChar(0, 1, Vin );
54     Delay400Ms();
55 }
56 }
57
58 //写数据
59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60 {
61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62 LCM_Data = WDLCM;
63 LCM_RS = 1;
64 LCM_RW = 0;
65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66 LCM_E = 0; //延时
67 LCM_E = 1;
68 }
69
70 //写指令
71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72 {
73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74 LCM_Data = WCLCM;
75 LCM_RS = 0;
76 LCM_RW = 0;
77 LCM_E = 0;
78 LCM_E = 0;
79 LCM_E = 1;
80 }
81
82 //读数据
83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84 {
85 LCM_RS = 1;
86 LCM_RW = 1;
87 LCM_E = 0;
88 LCM_E = 0;
89 LCM_E = 1;
90 return(LCM_Data);
91 }
92
93 //读状态
94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95 {
96 LCM_Data = 0xFF;
97 LCM_RS = 0;
98 LCM_RW = 1;
99 LCM_E = 0;
100 LCM_E = 0;
101 LCM_E = 1;
102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103 return(LCM_Data);
104 }
105
106 void LCMInit(void) //LCM初始化
107 {
108 LCM_Data = 0;
109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110 Delay5Ms();
111 WriteCommandLCM(0x38,0);
112 Delay5Ms();
113 WriteCommandLCM(0x38,0);
114 Delay5Ms();
115
116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117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118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119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120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121 }
122
123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124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125 {
126 Y &= 0x1;
127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128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129 X |= 0x80; // 算出指令码
130 WriteCommandLCM(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131 WriteDataLCM(DData);
132 }
133
134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135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136 {
137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138
139 ListLength = 0;
140 Y &= 0x1;
14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142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143 {
144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145 {
146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147 ListLength++;
148 X++;
149 }
150 }
151 }
152
153 //5ms延时
154 void Delay5Ms(void)
155 {
156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157 while(TempCyc--);
158 }
159
160 //400ms延时
161 void Delay400Ms(void)
162 {
163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164 unsigned int TempCycB;
165 while(TempCycA--)
166 {
167 TempCycB=7269;
168 while(TempCycB--);
169 };
170 }
171
172 /************************AD转换结束***********************/
173 void AD_initiate() //初始化函数
174 {
175 ES=0;
176 TMOD=0x21; //定时计数器方式控制寄存器,"自动重装,16位计数器".
177 SCON=0x50; //串行控制寄存器,方便在串口助手那观察
178 TH1=0xfa;
179 TL1=0xfa;
180 TR1=1;
181 }
182
183 void ADC_Power_On() //AD转换电
184 {
185 ADC_CONTR |= 0x80;
186 Delay5Ms(); //必要的延时
187 }
188
189 void get_ad_result() //取AD结果函数,它是十位AD转换,每十次平均,最后取低八位作为AD采样数据
190 {
191 uint i,q=0;
192 for(i=0;i<10;i++)
193 {
194 tp=0;
195 ADC_RES=0; //高八位数据清零,STC12C5A60S2 AD数据寄存名与STC12C54××系列不同
196 ADC_RESL=0; //低两位清零
197 ADC_CONTR|=0x08; //启动AD转换
198 while(!tp) //判断AD转换是否完成
199 {
200 tp=0x10;
201 tp&=ADC_CONTR;
202 }
203 ADC_CONTR&=0xe7;
204 ad_average_result=ADC_RES;
205 q=q+ad_average_result;
206 }
207 ad_average_result=q/10;
208 //ad_average_result=ad_average_result*4*5000/1024;
209 }
210 /************************AD转换结束***********************/
211
212 //---------------------电压采样程序-------------------------
213
214 void caiyangP10() //测电压
215 {
216 P1M0|=0x01; //设P1_0为开漏模式 如: P1_0= #00000000B
217 P1M1|=0x01;
218 ADC_CONTR=0xe0; //设置P1.0为输入AD转换口
219 Delay5Ms();
220 get_ad_result(); //取转换数据
221 Vin=ad_average_result;
222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2 1:11:55编辑过]

网友A:
建议你:

1.先解决 1602 显示的问题,这个事情与是否 AD 或是其它内容没有直接联系.做一个测试程序,让 1602 先正常显示 2 行字.(不算难的工作.)

2.上面解决后,把 AD 转换结果拷贝到 1602 测试程序,看看是否正常.如果原来测试正常,后来不正常,则是 AD 数据可能格式不对,或者数据过大.(AD 数据原始是 HEX 码,你需要处理后给 1602 .)

3.上面正常后,停止测试.把测试部分显示移植到你项目去.----这样不会再出错了吧?

积木式的工作顺序,特别是如果你第一次使用 1602 ,更应该这么做.养成好习惯------其它新东西也是这种做法.

4.提示: 12C5A 的 AD 结果有 2 种选择,它们组合  2 个数据字节得到 10BIT 数据,检查一下你的组合是否正确.(弄错了就会大大超过 10BIT 非正常结果.)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你,我发现是数据类型错了,直接写int的,1602会当做指令处理了,增加了一个switch语句,把原始数据转换成一位一位的,显示出来 就ok了,不过发现这款单片机AD转换线性不够好,误差比较大

网友A:
祝贺你的成功!----毕竟,论坛的帮助很有限,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努力!

STC12C5A60S2  ----包括许多牌子的单片机自带的 AD 效果都不怎么好,如果你希望依靠它作出比较好的效果来,是要付出比较大的努力的!

把你的测量范围分割为 100 份,甚至 1000 份.每一份单独测量出来,取16次平均值,作为标准.制定一个表格,然后,把 AD 读数通过查表去得到实际电压数据.---表格越多越是精确,越是辛苦!

要不要试一下?

仅供参考!

网友B(2015-06-08):
楼主,你好!我的ADC0809的数据输入口和液晶屏的数据口都用的P0口但是ADC0809加了一个锁存器,但是还是出现乱码的情况,请问这样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