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楼主(2011-01-13):
场效应管FZT792A能用IRF450      IRF540    IRF740  IRF840   IRF9540代替么?

网友A:
你只要掌握:

新管子优于被替代管子的参数,就可以替代.--------不用问别人.

主要有:

1.管子耐压.

2.最大电流

3.最大功率

4.最高频率(极间电容)-----低频应用可不考虑.

5.管子极性必须相同.

仅供参考!

楼主:
fzt792A网上的资料看不大懂。能帮忙看一下,回答一下我么。上面中的哪些可以代替FZT792A

网友A:
你把资料参数拷贝过来,大家看看.

FZT792A PDF资料和参数原理简介

FZT792A

品牌: Zetex

封装形式: SOT

引脚数量: 3

温度范围: 最小 -55 °C | 最大 150 °C

文件大小: 83 KB

功能应用: PNP silicon planar medium power high gain -----中文:硅平面中等功率高增益

其它:

FZT792A类似电子元器件:
FZT705 PNP 硅平面 中 功率 复合晶体管 晶体三极管
FZT705 PNP 硅平面 中 功率 复合晶体管 晶体三极管
FZT749 PNP 硅平面 中 功率 晶体三极管
FZT749 PNP 硅平面 中 功率 晶体三极管
FZT751 PNP 硅平面 高 性能 晶体三极管
FZT751 PNP 硅平面 高 性能 晶体三极管
FZT753 PNP 硅平面 中 功率 晶体三极管
FZT753 PNP 硅平面 中 功率 晶体三极管
FZT755 NPN 硅平面 中 功率 晶体三极管
FZT755 NPN 硅平面 中 功率 晶体三极管
FZT757 PNP 硅平面 高 电压 晶体三极管
FZT757 PNP 硅平面 高 电压 晶体三极管
FZT758 PNP 硅平面 高 电压 晶体三极管
FZT758 PNP 硅平面 高 电压 晶体三极管

http://cn.okdatasheet.com/datasheets/Zetex/FZT792A.html

------去看看!---我和你一样,是要去查找的.

楼主:
FZT系列的材料,我这里没有,只有IRF的几种样品。我只需要一个,所以想要其他东西来代替。

这个东西我是用来:当有脉冲过来,触发其导通,产生一个合适的包络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