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老外工程师与热电偶测温....

楼主(2011-01-16):
一天,我的邮箱里收到一份邮件,说的是热电偶测温的问题,作者是大名鼎鼎的 ADI 公司的 2 位工程师,下面是作者的介绍:
关于作者:

Matthew Duff [matthew.duff@analog.com] 于2005年加入ADI公司,任集成放大器产品部应用工程师。此前,他供职于National Instruments,从事仪器仪表和汽车电子产品的设计和项目管理工作。他拥有德州农工大学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硕士学位。
(返回页首)

Joseph Towey [joe.towey@analog.com] 于2002年加入ADI公司,任热传感部的高级测试研发工程师。他目前是热传感和交换机/多路复用器部的应用经理。此前,Joe就职于Tellabs和Motorola,均担任测试研发和项目管理职务。他拥有计算机科学学位(荣誉)和电子工程学位。
(返回页首)

下面是文章的有关内容:
热电偶原理:
如图1所示,热电偶由在一头相连的两根不同金属线组成,相连端称为测量(“热”)接合点。金属线不相连的另一头接到信号调理电路走线,它一般由铜制成。在热电偶金属和铜走线之间的这一个接合点叫做参考(“冷”)接合点。

*我们使用术语“测量接合点“和“参考接合点”而不是更传统的“热接合点”和“冷接合点”。传统命名体系可能会令人产生困惑,因为在许多应用中,测量接合点可能比参考接合点温度更低。
.............
好了!看看上面的摘录,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问题就出在: 测量接合点可能比参考接合点温度更低。 这句话上!
不知道是 2 位工程师没有学好中文还是翻译人员没有学好外文,这里把热电偶的"热端""冷端" 与温度划等号了!按照文章的说话,"热端"=温度高的那一点,"热端"=温度低的那一点!---------这是大错特错的!
正确解释是: 即使"热端"的温度比"冷端"低,热端仍然是热端,即使"冷端"温度比"热端"高.冷端仍然是冷端!
我们说的热端,实质是说发生信号的有效端,相当于本级的信号输出端,非公共端!而冷端则是公共端.---例如一个电阻,一头接到三极管基极,这就是热端,另外一头接到供电电线或+5V,这就是冷端!----就是说:热端冷端压根与真正温度不是一回事.即使任何一个电路的元器件,都有其热端与冷端!
我曾经给这 2 位老外工程师发去邮件,结果,没有回复.
仅供参考!--------欢迎讨论与指正!

网友A(2020-10-04):
老外说得很清楚,没说错!!!是你的理解有问题,,
AB金属结合点是热端,是用来测量温度的!老外叫做测量结合点,AB金属与导线的连接点叫冷端,老外叫参考结合点!!

热端可以比冷端温度低。
比如镍铬-康铜热电du偶它的测温范围是-200——900°C,热电偶测温原理公式E(t,0)=E(t,t0)+E(t0,0),此公式进行了冷端温度补偿,t0为实际的冷端温度,一般t0>0°C。t为热端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