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低成本SN单片机I/O直驱LCD实战--源程序1

楼主(2011-01-17):
低成本  SN8P2624  I/O 直接驱动 LCD 液晶屏幕:
完整的源程序如下:
/*;****************************************************
SN2624 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LCD 试验程序
;****************************************************/
/* Compile ...2007-12-21 5:30
E:\07_SN\2604_24\IOLCD\IOLCD.ASM
Link ...
EPROM Check Sum is CF63.
Security Check Sum is 6493.
Chip SN8P2624 has maximum program ROM size : 2044
The program has used size : 381 [0x17D]
The program remain free size : 1663 for use
利用单片机IO口驱动3位LCD已经成功!
;&&&&&&&&&&&&&&&&&&&&&&&&&&&&&&&&&&&&&&&&&&&&&&&&&&&&
CHIP            SN8P2624
//{{SONIX_CODE_OPTION
        .Code_Option    Noise_Filter    Enable
        .Code_Option    Reset_Pin       P02
        .Code_Option    Watch_Dog       Disable         ; Disable Watchdog
        .Code_Option    High_Clk        12M_X'tal       ; Crystal/Resonator: 10Mhz~16Mhz
        .Code_Option    Fcpu            #2     ; Fcpu = Fosc/4
        .Code_Option    Security        Enable
//}}SONIX_CODE_OPTION
;=====================================
.NOLIST
        INCLUDE         e:\07_sn\xsdzmacro.H
        INCLUDE         e:\07_sn\snmacrox3.h
;       INCLUDE         E:\07_SN\2604_24\IOLCD\IOLCD_0.ASM
.LIST
;===============================================
.DATA
HIH     DS      1
HIL     DS      1
LOH     DS      1;/滞后,回差
LOL     DS      1;/滞后,回差
TZ0D    DS      1
DP      DS      1
XISCH   DS      1;/AD 系数
XISCL   DS      1

XISH    DS      1;/AD 系数
XISL    DS      1

SZ03S   DS      1
SZ05S   DS      1
KEYJS   DS      1
KEY10S  DS      1;按键退出时间

XSQW    DS      1
XSBW    DS      1 ;显示数码管寄存器
XSSW    DS      1
XSGW    DS      1

TQW     DS      1
TBW     DS      1
TSW     DS      1
TGW     DS      1
JJJS    DS      1

JS0D    DS      1;测量零点计数

TESS    DS      1
TESH    DS      1
TESL    DS      1
ADJS    DS      1

ADH     DS      1
ADL     DS      1

GNDH    DS      1
GNDL    DS      1
VINL    DS      1
VINH    DS      1
VINS    DS      1
VREL    DS      1
VREH    DS      1
VRES    DS      1
XSH     DS      1
XSL     DS      1
DVL     DS      1 ;低温显示寄存器
DVH     DS      1
;-------------------------
TEMP0   DS      1
TEMP    DS      1
XSJS    DS      1
CLJS    DS      1
TTH     DS      1
TTL     DS      1
JS00    DS      1
SEG0H   DS      1;写入LCD数据
SEG1H   DS      1
SEG2H   DS      1
SEG0    DS      1;写入LCD数据
SEG1    DS      1
SEG2    DS      1
LCDJS   DS      1

ARD24   DS      1;读写地址
RE24    DS      1;读出数据
WR24    DS      1;写入数据

SFL     DS      1
SFL0    DS      1
SFL1    DS      1
SFL2    DS      1
;------------------------------
FSS05S  EQU     SFL.0
FK03S   EQU     SFL.1
F_DIS   EQU     SFL.2
FK05S   EQU     SFL.3
F_ENOUT EQU     SFL.4
FADCL   EQU     SFL.5
F_01    EQU     SFL.6
FADZH   EQU     SFL.7

FADAB   EQU     SFL0.0
FK2S    EQU     SFL0.1
FM00    EQU     SFL0.2
FVIN    EQU     SFL0.3
FVINX2  EQU     SFL0.4
Fdataxt EQU     SFL0.5;/数据相同
F_READ  EQU     SFL0.6 ;AD读数通知
F_CLKS  EQU     SFL0.7;测量开始标志

FHHH    EQU     SFL1.0
FWR24C  EQU     SFL1.1
F24CZ   EQU     SFL1.2
FSETXS  EQU     SFL1.3;/设置系数
FPSD    EQU     SFL1.4;设定键标志
F_TZ0D  EQU     SFL1.5
FLLL    EQU     SFL1.6
;------------------------------
;引脚定义
;HC4051控制
PHA             EQU     FP16
PHB             EQU     FP17
;10P.充放电电,设置为开漏输出
P_CFD           EQU     FP10
;数码管驱动
P_QW            EQU     FP54
P_BW            EQU     FP51
P_SW            EQU     FP50
P_GW            EQU     FP52
;电存储器
P_24SDA         EQU     FP14;数据--------可能与印刷板反了
P_24SDAM        EQU     FP14M
P_24SCL         EQU     FP15; 时钟
P_24SCLM        EQU     FP15M
;按键
PSD     EQU     FP02;/28P
PADD    EQU     FP11;/11P
PDEC    EQU     FP12;/12P
;控制输出
POUT0   EQU     FP13;/13P
POUT1   EQU     FP53;/9P
;=====================================
.CODE
        ORG     0       ;代码起始处
        JMP     RESET   ;复位向量;地址4至7为保留
        ORG     8
        JMP     ISR     ;中断向量
        ORG     10H
;=========================================
LED_TABLE:
        B0MOV   Y,#TABLELED$M
        B0MOV   Z,#TABLELED$L
B_ADDZ:
        ADD     Z,A
        BTS0    FC ; 检查进位标志C
        INCMS   Y
        NOP
        MOVC
        RET
TABLELED:;b,a,f,c,g,e,h,d----d 后有一个图标位----0=点亮
        DW      000010101B      ;0 /b,a,f,g,c,e,h,d----d 后有一个图标位
        DW      011011111B      ;1
        DW      001100101B      ;2
        DW      001001101B      ;3
        DW      010001111B      ;4
        DW      100001101B      ;5
        DW      100000101B      ;6
        DW      001011111B      ;7
        DW      000000101B      ;8 ;b,a,f,c,g,e,h,d----d 后有一个图标位
        DW      000001101B      ;9
        DW      111111111B      ;灭 10
        DW      010000111B      ;H  11
        DW      110110101B      ;L  12
        DW      111101111B      ;-  13
;======================================================
;SN8P2624:[;OTP ROM : 2K*16 bits.;RAM : 64*8 bits.]
;SN8P2604:[;OTP ROM : 4K*16 bits.;RAM : 128*8 bits.]
RESET:;重置
        MOV     A,#07FH ;初始化堆栈指针和
        B0MOV   STKP,A  ;禁止全局中断
        CLR     PFLAG   ;PFLAG = X,X,X,X,X,C,DC,Z
        MOV     A,#00H  ;初始化系统模式
        B0MOV   OSCM,A
        @RST_WDT        ; 清看门狗计数器
CLRRAM:;清除 RAM
        CLR     Y
        B0MOV   Z,#3FH ;2624=64
;       B0MOV   Z,#080H ;2604=128,这里出现错误会造成上电有直接进入状态的情况
CLRRAM0:
        CLR     @YZ
        DECMS   Z
        JMP     CLRRAM0
        CLR     @YZ
;**************************************
; 系统初始化程序,; 初始化I/O, 定时器,中断等
SYSINIT:
        MOV     A,#00H
        MOV     P0M,A
        MOV     P5,A
        MOV     A,#0FFH ; 使能P0、P1、P2、P5 口的上拉电阻,

        MOV     P2M,A;全部输出
        MOV     P2,A
        MOV     P1,A
        MOV     A,#00H
        MOV     P1M,A
        MOV     P5M,A;全部输出
        BSET    FP50M
        MOV     A,#0FFH
;       B0MOV   P1UR,A ;作为COM端口不能上拉!
        B0MOV   P2UR,A
        B0MOV   P5UR,A
        B0MOV   P0UR,A ;
;初始化TC1
        B0BCLR  FTC1IEN ; 禁止TC1 中断
        B0BCLR  FTC1ENB ; 停止TC1 计数
        MOV     A,#70H ;最快速度
;       MOV     A,#60H ;最快速度,太快不稳
;       MOV     A,#50H ;最快速度,太快不稳
        B0MOV   TC1M,A ; TC1 定时模式Fcpu/2
        MOV     A,#00 ;TC1 初始值
        ;+5V:20R,12M晶体/4=62.4KHZ,产生 -5.04V电压
        B0MOV   TC1C,A ; 定时中断为10ms
        B0MOV   TC1R,A
        B0BCLR  FTC1IRQ ; 清中断标志
        B0BSET  FALOAD1;使能 TC1自动重装功能
;       B0BSET  FTC1ENB ; 开始TC1 计数
;       B0BSET  FTC1OUT;使能 TC1 输出到 P5.3和禁止P5.3 I/O 功能
;初始化T0
        B0BCLR FT0IEN   ;关TC1中断
        B0BCLR FT0ENB   ;关TC1计数模式
        B0BCLR FT0IRQ   ;清TC1中断申请

        MOV     A,#00H ;编译选项16/4=4.0MHZ
;       MOV     A,#20H ;编译选项12/4=3.0MHZ
        MOV     T0M,A;尽量使用最长的中断间隔
        MOV_    T0C,#00;/131
        B0BSET  FT0IEN  ;使能TC1中断
        B0BCLR  FT0IRQ  ;清TC1中断申请
        B0BSET  FT0ENB  ;开TC1计时器
        BSET    F_DIS
        BSET    FGIE            ;总中断使能
;============================================================
B_LOOP:;1,2,;显示1,2,的SEG0对应笔段,0=点亮,a4 是千位的笔段.....
/*      MOV_    SEG0,#11001011B;**b3,a3,f3,b4,a4,F4
        MOV_    SEG1,#11100011B;**c3,g3,e3,c4,g4,e4
        MOV_    SEG2,#11101111B;***,d3,*,*,d4,*
;需要3个表格,它们对应某COM端口有效时的笔段代码
;如果笔段超过8个,还需要使用2个寄存器来转移
;COM端口:由+5V经过一几百K电阻,再由GND经过一几百K电阻,构成2.5V电平
;这个电平就是关闭笔段的电平.就是说,只要把端口设置为输入模式,就会关闭所有笔段.
;笔段电平仅仅有0V和5V的选择.
;显示4,7,5,的SEG0对应笔段,0=点亮
;2007-12-20 18:44 成功显示 475 3位数字
/*      MOV_    SEG0,#00001010B;P50-b2,   a2,f2,b3,a3,f3,b4,a4,f4
        BSET    SEG0H.0
        MOV_    SEG1,#01011001B;P50-C2,   g2,e2,c3,g3,e3,c4,g4,e4
        BCLR    SEG1H.0
        MOV_    SEG2,#01111111B;P50-LO,   d2,dp2,*,d3,*,*,d4,*
        BSET    SEG2H.0

        ;471
        MOV_    SEG0,#11001010B;P50-b2,   a2,f2,b3,a3,f3,b4,a4,f4
        BCLR    SEG0H.0
        MOV_    SEG1,#11011001B;P50-C2,   g2,e2,c3,g3,e3,c4,g4,e4
        BCLR    SEG1H.0
        MOV_    SEG2,#11111111B;P50-LO,   d2,dp2,*,d3,*,*,d4,*
        BSET    SEG2H.0

        ;411
        MOV_    SEG0,#11011010B;P50-b2,   a2,f2,b3,a3,f3,b4,a4,f4
        BCLR    SEG0H.0
        MOV_    SEG1,#11011001B;P50-C2,   g2,e2,c3,g3,e3,c4,g4,e4
        BCLR    SEG1H.0
        MOV_    SEG2,#11111111B;P50-LO,   d2,dp2,*,d3,*,*,d4,*
        BSET    SEG2H.0

        JMP     B_LOOP
        BTS1    FK03S
        JMP     B_LOOP
        BCLR    FK03S
        BCLR    FGIE            ;总中断使能
        MOV_    XSBW,#1
        MOV_    XSSW,#9
        MOV_    XSGW,#1;1X2X3X4X,0,5,6_OK,7X,8,9_OK,

        CLR     SEG0
        CLR     SEG1
        CLR     SEG2
        CLR     SEG0H
        CLR     SEG1H
        CLR     SEG2H

        MOV     A,XSGW
        CALL    LED_TABLE
        CALL    B_MOV8W

        MOV     A,XSSW
        CALL    LED_TABLE
        CALL    B_MOV8WA

        MOV     A,XSBW
        CALL    LED_TABLE
        CALL    B_MOV8WA
        BSET    FGIE            ;总中断使能
        JMP     B_LOOP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