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利用普通IO实现测温

楼主(2011-01-18):
//----------------------------------------
//   P6.0   P6.1
//    |      |
//   | |    | |NTC
//   | |    | |
//   |_|    |_|
//    | ____ |
//        |
//        |
// P5.5---|
//        |
//       --- 104
//       ---
//        |
//        |
//        |
//      _____ GND
//       ___
//        _

//----------------------------------------
unsigned char test_temperature(void)
{
    uchar tamp=0;
    Ttmp=0;
RC_num=0;

    //1.用基准电阻充电、放电6次,记录6次的充电时间到test_temp[6]中;
do
{
P6CR&=0xfc;  //0-output 1-input  设置P6.0, P6.1输出
Rp_TO_OUT;   //P5.5-output
Rm=0;
Rc=0;
Rp=0;
for(dly=0xa00;dly;dly--)
{
WDTC();
}             //3个管脚都置低,对104电容放电

Rm_t=0;
P6CR|=0x02;  //P6.1输入
Rp_TO_IN;    //P5.5输入
Rm=1;        //用基准电阻充电
while(1)
{
if(Rp)
{
break;
}
Rm_t++;
}
WDTC();
test_temp[RC_num]=Rm_t;
RC_num++;
}
while(RC_num<6);  //采样6次

//2.对记录的6个数据去掉min和max,其余的4个值求其平均值
//  test_temp 0    1   2   3  4  5
//           min                max
RC_num=0;
Rmin_p=0;
Rmax_p=5;
Rmin_t=test_temp[0];
Rmax_t=test_temp[5];
do
{
if(test_temp[RC_num+1]<Rmin_t)
{
Rmin_t=test_temp[RC_num+1];
Rmin_p=RC_num+1;
}
if(test_temp[4-RC_num]>Rmax_t)
{
Rmax_t=test_temp[4-RC_num];
Rmax_p=4-RC_num;
}
RC_num++;
}
while(RC_num<5);  //找出数组中的最大及最小值

RC_num=0;
Rm_t=0;
do
{
if(RC_num!=Rmin_p)
{
if(RC_num!=Rmax_p)
{
Rm_t+=test_temp[RC_num];
}
}
RC_num++;
}
while(RC_num<6); //去max,min,取平均值
Rm_t>>=2;  //除于4 求平均值

    //3.用热敏电阻充电、放电6次,记录6次的充电时间到test_temp[6]中;
RC_num=0;
do
{
P6CR&=0xfc;
Rp_TO_OUT;
Rm=0;
Rc=0;
Rp=0;
for(dly=0xa00;dly;dly--)
{
WDTC();
}

Rc_t=0;
P6CR|=0x01;   //用NTC充电
Rp_TO_IN;
Rc=1;
while(1)
{
if(Rp)
{
break;
}
Rc_t++;
}
WDTC();

test_temp[RC_num]=Rc_t;
RC_num++;
}
while(RC_num<6);

//4.对记录的6个数据去掉min和max,其余的4个值求其平均值
RC_num=0;
Rmin_p=0;
Rmax_p=5;
Rmin_t=test_temp[0];
Rmax_t=test_temp[5];
do
{
if(test_temp[RC_num+1]<Rmin_t)
{
Rmin_t=test_temp[RC_num+1];
Rmin_p=RC_num+1;
}
if(test_temp[4-RC_num]>Rmax_t)
{
Rmax_t=test_temp[4-RC_num];
Rmax_p=4-RC_num;
}
RC_num++;
}while(RC_num<5);

RC_num=0;
Rc_t=0;  //基准电阻算出的平均值放在Rm_t中
do
{
if(RC_num!=Rmin_p)
{
if(RC_num!=Rmax_p)
{
Rc_t+=test_temp[RC_num];
}
}
RC_num++;
}
while(RC_num<6);//去max,min,取平均值
Rc_t>>=2;

//5.根据公式计算温度值
//Vc = V0(1-e^(-T/RC))  ---> Trtc/Rrtc = Tm/Rm  ---> Trtc = (Rrtc*Tm)/Rm
Ttmp=(unsigned long)Rc_t*9950;
Ttmp=Ttmp/Rm_t;//求ntc值

if(Ttmp>=32960)
{
return 0;
}
if(Ttmp<=3588)
{
return 0x50;
}

//6.查表微调的方法?
RC_num=0;
Rm_t=Ttmp;
do
{
if(Rm_t>=temp_table[RC_num+1])  //查表微调
{
/*Rm_t-=temp_table[RC_num+1];
Rc_t=temp_table[RC_num]-temp_table[RC_num+1];
Rm_t*=10;
Rm_t=Rm_t/Rc_t;
// RC_num++;*/
break;
}
RC_num++;
}
while(RC_num<48);

tamp=Bin1toBcd(RC_num);
//Rc_t<<=4;
//Rm_t|=Rc_t;
P6CR&=0xfC;
PORT6&=0xfC;

return tamp;
}

code unsigned short temp_table[49]=

  32960,30004,28526,27048,25570, 24456,23342,22228,21114,
  20000,19152,18304,17456,16608, 15760,15110,14460,13810,
  13160,12510,12008,11506,11004, 10502,10000,9610,9220,
  8830,8050,7742,7436,7130,6824,6517,6278,6039,5800,5561,
  5322,5129,4936,4743,4550,4357,4203,4050,3897,3744,3588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8 13:34:01编辑过]

网友A(2011-06-08):
大哥,有没有原理图啊,我的邮箱:peture@163.com,麻烦发我一份,多谢。

网友B:
我也想要原理图!和完整的程序可以吗?我的邮箱270967065@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