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做酒精浓度测试仪的单片机设计吗

楼主(2011-01-20):
有人会做酒精浓度测试仪的单片机设计吗?设计参数范围是什么呢?有肉哦

网友A:
有人会做酒精浓度测试仪的单片机设计吗?设计参数范围是什么:

通常,设计参数或要求由你的委托客户(也可以你自己)提出.

然后根据要求去选择酒精浓度检测传感器.再根据传感器的数据+设计要求选择单片机.

这里,单片机是为项目服务的,不是主导的.------甚至可以说:不用单片机也可以的.只不过有了单片机可以做的好一些,深一些,省一些,快一些.

仅供参考!

网友B(2011-06-06):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只要有需要,就能做。不过需要详细的设计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