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译都出错

楼主(2011-01-20):
我用Keil中文版打开工程!打开的都是本站的配套源码!编译时
都有出错!不能编,是不是我那没设置好?

网友A:
可能是头文件的问题,你把 小工具 /keil常用头文件.rar   里面的东西 按里面的说明操作一下应该就可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