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细说多位数码管的驱动方法(2)

楼主(2011-01-25):
细说多位数码管的驱动方法(2)

(接上回)而对于显示单片机来说,则要求保证每秒时间内,完成全部数码管的 50 次以上的分时扫描显示.....
下面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
图3 电路使用 SN8P2624 芯片,它与 EM78P447,PIC16C57 等芯片引脚排列兼容!而且价格低廉.
图3 电路除了预留 2 个端口作为数据通信之外,其余全部端口都用于数码管的显示.可以驱动 2*6 位数码管.笔段使用并行方式驱动,速度是最快的!

图4 电路除了预留 2 个端口作为数据通信之外,还预留一个端口用于检测 5V 掉电,其余全部端口都用于数码管的显示.可以驱动 2*5 位数码管.笔段使用并行方式驱动,速度是最快的!
如果仅仅驱动 2*4 位数码管,那么,其中一次驱动就可以成为 16 个状态指示灯的发光管驱动.非常适合大部分仪器仪表电路使用.

预留的通信接口都具有外部中断功能,可以很方便地使用中断方式来响应主单片机的数据传送.
由于这种单片机为 OTP 类型,一旦烧写后就不能更改了,因此,需要很好的考虑需要显示的各种各样的内容.同时,还要考虑主单片机传送数据时,到底是传送原始数据还是传送笔段数据.
如果传送原始数据,那么,可以减少数据的传送量.原始数据由显示芯片自行分解到笔段数据.但是有可能出现显示数据没有考虑到的显示内容而无法显示.
如果是传送笔段数据,则由主单片机预先进行 HEX 到 BIN 的转换,然后再进行传送.这种方案会增加数据的传送量.但是不用担心显示数据没有考虑到的显示内容无法显示.
因此,采用哪一种数据进行传送,需要精心考虑和预先安排好!
当然,一个 7 段数码管,能够显示的字符样式毕竟有限,只要把所有可能的字符都考虑周到,就无需担心会有不能显示的内容了.
因此,推荐传送数据直接使用原始数据,由显示单片机自行进行 HEX 到 BIN 的转换,因为显示用途的单片机实际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可做.
如此一来,对于那些具有前后板结构的仪器仪表来说,2 个分离的板子的连接线就一律减少到仅仅剩下 2 条线路了.这个改进对许多厂家来说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那么,增加一只单片机是否会对硬件成本有较大的影响呢? 没有的.它仅仅是把一个多引脚的单片机变成 2 个少引脚的单片机而已.而且,担任显示用途的单片机由于无需特殊功能,可以选择比主单片机更加廉价的型号.虽然不能说是完完全全划等号.可是,对于批量使用的企业来说,它又变成了一个通用部件,完完全全可以仅仅更换一个主板就获得另外一款品种.这是不是也很划算呢?
这是实际项目使用的面板,驱动 4*3位数码管和 5 个工作状态发光管指示灯.

-------仅供参考!

网友A(2011-03-04):
搂主的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B(2021-12-02):
16个数码管完成一次扫描下来显示亮度非常低,如果3.3V供电不接限流电阻亮度也不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