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11-01-28):
[求助】各位大哥,为什么下载不了程序到我的单片机里面呢?新手上路,多多关照

网友A:
可能是坏的吧

网友B(2011-06-06):
下不了程序有很多原因,首先你必须设好com口。如果是用u转串下载的话最常见的就是驱动装得有问题。有时候单片机放到ic座里接触不好也下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