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让 51HEI-5 更高更快更强 .... 芯片选择

楼主(2011-02-01):
让 51HEI-5 更高更快更强 .... 芯片选择

51HEI-5 的确很适合初学者或专业人员使用.因为它的硬件资源比较丰富!

51HEI-5 配置的单片机是 STC89C52RC ,引脚图如下:

从图中可以查看到,芯片的 9P,29P,30P,31P 这 4 个引脚,是按照传统 8051 结构的功能的.并且,这种芯片具有 6/12T 指令速率选择.在这个学习板中,这几个引脚几乎派不上用场!

如果稍加注意,更换 STC 的其它芯片,则可以额外多得到 4 个引脚来使用.例如选择同样 8K 程序空间的 STC10F08XE .引脚图如下:

可以看见,芯片的 9P,29P,30P,31P 这 4 个引脚,成为了 P44--P47,白白多出 4 个引脚来使用.而且指令为 1T 高速类型.同时,芯片内部资源多了许多.----时钟(PWM)输出和更多的外部中断,更大的 EEROM 空间.-----而芯片公布的价格与 89C52RC 相同.

如果可以让芯片成本再多 1.3 元,则可以选择使用带 10 位 AD 转换功能的 STC12C5A08AD 系列芯片.它包括上述的 STC10F08XE 全部好处,甚至更多更强,还有 10 位 AD 转换功能.引脚图如下:

上面的描述是保持程序空间均为 8K 的对照,如果我们希望实验中更加无所顾忌,则可以选择程序空间尽量大的芯片,例如选择 32K--60K 的 STC11F60XESTC12C5A60S2,由于 51 芯片的兼容性很好,等到实际项目完成后,再根据使用的空间与资源情况,对目标项目重新选择合适的芯片型号就 OK 了!

经过这样重新选择芯片,就可以让 让 51HEI-5 更高更快更强! -----我就是这么做的.

仅供参考!

网友A(2011-05-24):
哈哈 先收藏了 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B(2014-07-27):
stc12速度的确是比较快,但是也带来了兼容性的问题,以前的延时程序需要修改才能用

网友C:
stc现在新出的芯片好像速度更快了。

网友D(2014-10-20):
stc现在还有带仿真功能的51芯片。的确比较强大 ,适合初学者入门 和学校教学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