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软件编程后,生成不了HEX文件,请问是哪里没有设好,谢谢·

楼主(2011-02-01):
请教,我用KEIL软件编程,写入程序后,最后编译汇编后, 就是生成不了HEX文件,在输出栏显示,不能生成HEX文件,请高手指教,到底是哪里设错了,十分感谢。

网友A:
我也是菜鸟~~个人感觉,如果有提示说can not creat hex的话,应该是你程序代码写的有问题吧~如果编译通过,无提示,但是无hex生成的话,你就应该去option for target 的output里面勾选~~

只能想到这些。。我的确很菜。

网友B:
首先要按keil的步骤来操作,第一步就是建立工程“project” 新建工程“new project”命好名之后保存,然后选择器件,你的CPU是什么型号的,下一步就是添加.asm文件或者.C文件,添加时有个提示 选NO 然后再点“project”栏目下的“options。。”点两次 点第二次的时候有个hex选项,勾上就可以了然后编译 只要程序没错误就可以生成hex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