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02):
农历转换问题请教

本转换程序1-9月农历显示都是正确的,就是10-12月农历显示不正确,请教各位,谢谢先。

void Conversion(void)
/*==转换当前农历信息====================================*/
{
unsigned char year,month,day,temp1,temp2,temp3,month_p;
unsigned int temp4,code_addr;
bit flag_y;   // flag2,

    year =((nian/16)*10+nian%16)&0x7f;   //加载年月日数据,如为BCD则需转为十进制
    month=((yue/16)*10+yue%16);
    day=((ri/16)*10+ri%16);

    code_addr=year-1;   //定位数据表地址
    if(((nian/16)*10+nian%16)>>7==0)
    code_addr+=100;
    code_addr*=3;

    temp1=(year_code[code_addr+2]&0x60)>>5;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2=year_code[code_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3=temp2-1;       //计算当年春节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if(temp1!=1)
   temp3+=31;     //如果不在1月则天数加上31天(1月)
    if(month<10)
    {temp4=day_code1[month-1]+day;}
    else
   {temp4=day_code2[month-10]+day;}

    if((month<=2)||(year%0x04!=0))
   temp4-=1; //如果公历月小于等于2月或者该年的2月非闰月,天数减1

    temp2=(year_code[code_addr]&0xf0)>>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if (temp4>=temp3)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4 -=temp3;
    month  = 1;
    flag_y = 0;
    month_p= 1;  //month_p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
    temp1=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while(temp4>=temp1)
            {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
               flag_y=~flag_y;
               if(flag_y==0)
         month+=1;
               }
            else
            {month+=1;}

           temp1=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
         day=temp4+1;
    }
    else
      {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if(year==0)
    {year=0xe3;}
   else
    {year-=1;}

        code_addr-=3;
        month  = 12;
        flag_y = 0;
        if(temp2==0)
  {month_p=12;}
  else
   {month_p=13;} //如果当年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temp1=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while(temp3>temp1)
          {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
       month-=1;
            if(month==temp2)
       flag_y=~flag_y;
            temp1=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
         day=temp1-temp3+1;
    }

   Tim[0] = year|(((nian/16)*10+nian%16)&0x80);    //将农历信息写进指定变量
   Tim[1] = month;
   Tim[2] = day;
  // Conver_week();        //最后进行星期转换(根据需要自行选用)
}

unsigned char get_moon_day(unsigned char   month_p,unsigned int code_addr)/*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大返回1,小返回0*/
{
  unsigned char temp,temp5;

  temp=0x80>>((month_p+3)%8);
  temp5=(month_p+3)/8;
  temp=year_code[code_addr+temp5]&temp;
 if(temp==0)
   return(29);
  else
  return(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