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口利用锁存器同时控制数码管的位选和段选以及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1-02-05):
51单片机P0口利用锁存器同时控制数码管的位选和段选以及LED灯,怎么利用定时器使LED灯以一秒一盏的速度流动,同时数码管以两秒的速度流动显示1到f

网友A:
首先,准备一个寄存器保存 LED 灯的显示状态.再准备另外一个寄存器保存数码管的显示数值.

然后,设置好定时器的运行参数并且启动定时器运行.

让定时器每定时到 1S 就移动一次 LED 灯的显示状态寄存器.

每 2 S 就递增一下数码管的显示数值.达到 0FH+1 时重新赋值=1.(16=1).

至于通过利用锁存器来传送显示信息,则是数据传送方式不同而已.并且可以让数据锁存后,原来端口可以干一些其它事情.------51HEI-5学习板就利用锁存器,送完笔段信号锁存后,再送位驱动信号,锁存后该端口还可以做其它事情呢!

------这些实验很简单.自己实践一下就明白.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