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求教一些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我是个学习计算机软件的(对于电子电路一窍不通),最近看见网上有人做了利用蓝牙控制电器,觉得很有趣,所以开始接触单片机

从零开始到现在一个礼拜零两天,很多概念还很模糊,结合下实例有些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大

首先,电路图是教程里面东拼西凑画出来的。。。很多都不知道干啥用。。程序也是东平西凑。。。

1、参考附件、图中电容C1、C2(是叫电容吧)以及X1一般都这么接么?规格1uF什么的有要求么?还是说随便的?

2、单片机晶振频率Fosc 是怎么来的?教程上用11.059MHz,是一般芯片都这样的还是通过什么方法设置上去的?

3、程序是如何烧进芯片的?以80c51来说,是不是需要一个烧程序的机器?有没有其他途径?

4、EA/Vpp:内外ROM选择/片内EPROM编程电源   内外ROM是什么概念?烧进去的程序是在内rom还是外rom?

5、关于串行输入问题。。。我现在模拟的时候并不是用蓝牙模块的,蓝牙模块怎么选择?是不是外面那种什么适配器啊之类的,是的话如何接。。、原理是不是跟我图上画的那东西一样的输入?

6、当时没考虑到。。如果真的是现实生活中会要用的话 是不是还要考虑什么休眠模式啊啥的,根据我那东拼西凑的程序,各位打打有什么意见,或者我没考虑到的某些细节。。

7、另外关于单片机有一些疑问。。。如果我想从事相关工作。是不是只要熟悉一两个芯片就可以了,比如80C51,还是说都要了解一点?一般各位大大最常用的芯片是什么?(因为我目前对这行业这方面完全没概念。。。可能问题很小白。。。)

8、最后想打听下,比如我电路图里面这些东西一般哪里买到。应为我几乎不接触电工电子什么的,所以都不知道。。电阻电容啥的应该蛮好入手,想芯片啥的不知道哪里入手?价格大概多少?然后烧程序的东西哪里入手,叫啥名字?价格多少?还有这些元件插的电路板哪里弄得到,价格多少?

然后如果要做成成品的化还要什么注意点(虽然我网上看见人家有卖的功能还比我想的还好,但这种东西还是要自己动手才有趣。。)

第一次发帖就这么多问题。。。希望各位大大多提点提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22 23:43:08编辑过]

网友A:
c1  c2是电容 不过 1uf是不能用的 电路图有错误,,你应该用30pf的电容

晶振可以换,频率越高单片机跑得越快

现在的单片机都有isp 可通过串口等方式来烧录程序 不需要专用的烧写器

至于内外ROM是什么概念,现在的单片机全部都内部rom了,没必要接外rom

单片机模拟蓝牙是不可能的了 单片机太慢了 蓝牙协议很复杂的

你只要把51单片机学会 学其他的就容易了 最好是要买个开发板才方便 建议你看这个教程http://www.51hei.com/mcuteach/252.html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23 1:00:26编辑过]

楼主:
先谢过2L

1、关于电容,一般都是直接用30pf的电容 还是说有公式算出来的

2、晶振怎么换,比如我买了个80c51,我改怎么换?

3、通过串口等方式来烧录程序,具体怎么个操作方法,就用80c51来举例

4、没啥疑问了

5、可能是我的描述有问题。。我不是想用单片机模拟蓝牙模块。而是想(参照图)最左面那个连着串口的元件换成一个现成的蓝牙模块来输入指令比如01H来控制P1.0反转,这样能不能实现?有没有这种蓝牙模块

6、待解决

7、待解决

8、待解决

再次谢下2L

现在在公司偷偷上网,等晚上回去再仔细研究下2L给的教程

网友A:
一般都是30pf的

晶振是一个独立的元件啊 肯定是可以换的啊

点击 通过并口等方式来烧录程序

楼主:
to4L

关于晶振,是不是就是那个X1符号是一个长方形两边有两横线的那个。。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晶振啊。。。

通过并口等方式来烧录程序 这个我也看到过。。但是上面说“本人制作了很多AT89s51的编程器”这个是不是AT89s51

用的?其他的也通用么?比如80c51?

 AT89s51和80c51是不是都是单片机的一种?

再次谢谢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23 13:41:48编辑过]

网友A:
不通用  没一个芯片 都要不同的编程器 不过简单 大多数都可以自己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