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电脑通讯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1-02-27):
各位高手:

  我这有一台破裂强度试验机,专门测试纸板抗破的测试,里面有一个单片机和一个针式打印机,单片机有连接一个压力传感器和显示屏,每次测试通过压力传感器感应到值然后传给单片机,最后显示在屏幕上,也可以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因为以上两种出数据的模式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直接把数据传给电脑成电子档方便我出报告;

  拆开设备后我发现单片机上有一个25针的母头打印口连接打印机,于是我买了跟25针转com口的线接上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数据,波特率都试了一遍,但出来的都是乱码(例如<<88p等),我试着发123456数字过去,反馈回的也是乱码;

  注:1.我不知道单片机的型号,针试打印机的是荣打RD-D系列的;

     2.单片机里面应该有套程序,设备厂商不告诉我怎么弄,关键是要加钱;

   请各位一定要帮帮我啊!

   小弟在这里感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高手都休假了啊!

网友A:
一般我们采用的不是串口调试助手程序

一般一些进口设备使用串口打印较多。

处理的方法是1、找到打印机的设置,波特率等设置。

2、在正确连接到电脑上。RS232

3、采用windows的自带开始-所有程序-附件-通讯中的超级终端来传输。

4、在超级终端中和打印机的设置一样。

5、操作设备进行打印就可以了。可以将数据采集到TXT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