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输出如何写

楼主(2011-03-05):
老师们好:

       ADC输入  DC 0-2.5V  时占空比50%,输入>2。5V时占空比--下调,,,,, 转换到C51单片机处理后 单片机PWM输出。。。。。。。C 程序!

                 请教该如何开始写

                        先谢谢各位老师 。。。。。。。

网友A:
单片机的型号是什么啊

楼主:
AT89C52 .........帅哥,在线噢!

admin

老师谢谢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