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255A无法写入问题,急求教!!

楼主(2011-03-09):
8255无法写入,但是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原件换了一块板子就写入正常了,问题可能出在板子上。
用示波器 对比两块板子写入时的片选,读写,和输入信号 还有时序什么都一样,但是我的这块板子就是怎么都写不进.....
最后我用了一个5.6K的电阻把/WR写信号拉地,就可以写入了,但是LCD显示不正常了,也是无法写入数据!又用示波器查看了写入信号发现在不写信号的时候/WR的高电平只能保持在1.5V以下。换了一个10K的电阻拉地,发现/WR的高电平在2V左右,此时8255A和LCD写入都不正常。又换了一个15K的电阻把/WR拉地,发现/WR的高电平在2.5V以上,此时LCD写入、显示正常,但是8255A无法写入。请各位高人帮我下,急 !!

楼主:
在无法写入数据的同时,我又编了一个读的程序,然后把要读的几个脚用电阻拉高拉低,发现读确实正常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A:
供应;www.ic-phoenix.com/stock/TD8255Ahtml

网友A:
供应:www.ic-phoenix.com/stock/8255A/BQAtml

网友B(2015-06-01):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请回复我一下,谢谢你!

网友C: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一点:
等单片机上电完成后
用单片机去给8255做复位
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