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向可控硅 在交流电中整个周期都处于工作状态

楼主(2011-03-13):
想让双向可控硅在交流电中整个周期都处于工作状态,应该怎么避免双向可控硅的过零截止呢??

网友A:
控制端电位不变就行了

楼主:
我是想把可控硅串接在交流电中  这样交流电就必定有零点   可控硅一旦在零点处  就截止了  无论我的控制端怎么控制都截止~~~

网友B:
交流电在过零时,理想状态是 V=0, I=0, 此时可控硅不会导通.

如果你希望此时可控硅仍然是导通的,那么,就希望耐心等待到单子工业发展到和生产出在过零时仍然保证导通的可控硅!

可控硅的宝贵之处就是过零自动关闭! 如果不是这样,还不如一根导线更好呢!

其实,你一定要可控硅过零也导通,可以外部电路想办法的,当交流电过零时,利用储能元件维持它导通.------不过这么做已经毫无意义了!

还有这样用可控硅的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3-21 23:48:41编辑过]

网友C(2013-08-03):
可控硅控制有这么难吗?多按看资料。可控硅的应用。

网友D(2015-08-07):
用带过零的光耦来控制可控硅就可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