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信协议问题

楼主(2011-03-13):
要做一个单片机和电脑通过RS232口通信的程序,始终无法理解串口通信协议的概念,或者就是不懂协议是个啥玩意?看了书,大多都是对串口进行描述,协议很少有提到~

求助各位高手给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我说的不好见谅,我刚起步自学单片机,通信协议,我个人理解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规则,告诉你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大家都那么去做别乱了。就像吃饭,敬酒一样,给他规定先敬长辈一个一个敬,你敬他,待会他会回敬。 RS232接口是算spi接口吧,spi的硬件协议比较简单,好像就是个上升沿取样,下降沿读取。然后你说的通信协议就是大家一起规定的规则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把这个规则用程序写出来就可以了,当然我是写不来的) 我们做的“单片机和电脑通过RS232口通信的程序”这个东西,没必要那么麻烦,因为51单片机内部有一个全双工的串口,只要通过控制SBUF这个寄存器就可以了吧。至于你说的协议可以在它的驱动程序里理解到一些 有一个modbus rtu的通信协议是我在多机通信里有看到有这么回事的东西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2012-05-07):
协议说白了就是产品说明书,你开发的产品,你自己规定并说明用什么命令实现什么功能,别人看明白了后就能用相应的命令控制你的产品了,协议是产品开发者定的并提供给产品使用者,每个产品的协议都不一样,我也是才搞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