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中断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1-03-15):
//用软件仿真可以,烧在51hei板上只有刚按第一次有反应,后面再按就不取反了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0=P0^0;
sbit L1=P0^1;
sbit L2=P0^2;
sbit L3=P0^3;

void delays(void)
{
uchar i;
for(i=300;i>0;i--);
}

void main(void)
{
P1=0x00;        // 初始化端口
EA=1; IT0=1; EX0=1;      // 初始化外中断标志位
while(1)
{
         delays();        // 键的消抖延时函数
}
}

/* 外中断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L3=!L3;       // 灯L3状态取反
L2=!L2;       // 灯L2状态取反
L1=!L1;       // 灯L1状态取反
L0=!L0;       // 灯L0状态取反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在开发板上试验了了一下你这个程序,存在的问题是你没有做按键的消抖处理,所以导致整个程序很不稳定,按下了中断按键灯有点乱来.

网友A:
给你一个解决办法:

 当用外部中断的方法实现按键的检测时,由于存在按键抖动,这样我们在按下按键时,会出现多次进入中断的现象,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程序中我们进行相应的处理:

void int_key() interrupt 0//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
  EX0=0;//关外部中断1
  delay_ms(100);
  if(s1==0) //s1是外部中断对应的IO口
  {
   s1_num++; //这里是用户自己编写的程序
   s1_num%=4;//这里是用户自己编写的程序
   di();//这里是用户自己编写的程序
  }

while(!s1);

EX0=1;//开外部中断

}

delay_ms(100),if(s1==0)是必需要有的,延时是为了消抖,if(s1==0)是为了看看延时后是否还为低电平,如果还为低电平那确实是按下按键了,并且这样可以有效地做到一次按键只进入一次中断,当然delay_ms(100)这个延时时间不能太长,否则正常的按键也会在延时后,因为时间太长手已经松开变为高电平,而判断错误。这个中断是下降沿触发。

网友B(2011-05-24):
谢谢 版主这么详细的解释,我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