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hei-5开发板闪灯程序无法通过

楼主(2011-03-17):
昨天收到了51hei-5开发板,我想写一个闪灯程序,驱动p0口的led闪烁,但程序无法通过编译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s=P1^4;
sbit  D1=P0^0;
void delay();
void main()
{
   while(1)
 {
           leds=0;
    D1=0;
   delay();
    D1=1;
          delay();
 }
 }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100;y>0;y--);

 }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怪,因为这个程序你可能是从网页上复制下来的,所以有一些空格keil并不能识别,我把那些提示错误的行中的空格全部删除以后就可以了,还有逗号你有一个是全角的,这是不行的,必须要用英文输入法输入的逗号才可以,keil这个软件是欧洲的开发的对中文的支持不太好的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s=P1^4;
sbit  D1=P0^0;
void delay();
void main()
{
   while(1)
 {
leds=0;
D1=0;
delay();
    D1=1;
          delay();
 }
 }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100;y>0;y--);
}

网友A:
你复制上面的代码到keil里去 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群主,板子很实用,学习资料也很好。刚才的问题已经解决,再次感谢!

网友B(2011-05-24):
我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