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值怎样分离个位十位百小数位

楼主(2011-03-22):
请问如下程序AD转换值怎样分离个位十位百小数位谢谢!

float voltage = 0.0;
//uint V;
float VCC = 4.99;

//======== AD转换程序 ======================================
uint ADC(uchar Od)
 {
 uint AD_Result_Temp = 0 ;
 ADC_CONTR = ADC_CONTR|0x80; //1000,0000打开A/D转换电源
   P1ASF = SET_IO[Od];//
   delayms(20); //2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E0; //1110,0000 清ADC_FLAG,ADC_START位和低3位
   ADC_CONTR = ADC_CONTR|((ADC_ID[Od])& 0x07); //设置当前通道号00000111
   delayms(1); //延时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ADC_RES = 0; //STC12C5A16AD系列单片机_清A/D转换结果寄存器高八位
   ADC_RESL = 0; //STC12C5A16AD系列单片机_清A/D转换结果寄存器低二位
   ADC_CONTR = ADC_CONTR|0x08; //0000,1000ADCS = 1,启动转换
   do { ; }
   while((ADC_CONTR & 0x10)==0);     //0001,0000等待A/D转换结束
   ADC_CONTR = ADC_CONTR&0xE7; //1110,0111清ADC_FLAG位,停止A/D转换
   AD_Result_Temp = ((AD_Result_Temp|ADC_RES)<<2)|(ADC_RESL&0x03);//高八位+低二位
  return AD_Result_Temp;//ADC_RES;
 }
//====检测============================================
void PIS1()  //0.6V~0.8V   0.7V +_ 0.1V
 {
  //VCC = 2.499 * 1024 / ADC(0); //先读取基准电压算出供电电压
  voltage = ADC(1) * VCC / 1024;
   }

如果要将voltage 这个值用lcd显示出来应该怎样分离个位十位百。小数位呢?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adc0804?

楼主:
以下是引用admin在2011-3-22 1:36:59的发言:

你这个是adc0804?

stc12c5a16ad

voltage本身是个浮点数请问怎样分离?谢谢!

网友A:
  http://www.51hei.com/mcu/1206.html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希望有高手一起来讨论。

网友C(2012-05-10):
看不懂    看不……

网友D:
/* Temperature data convert *
void TEMCONV()
{
  if(TEM_DATA[1]>127)
  {
    TEM_DATA[0] = (~TEM_DATA[0])+1;
    if((~TEM_DATA[0]) >= 0XFF)
    TEM_DATA[1] = (~TEM_DATA[1])+1;
    else TEM_DATA[1] = ~TEM_DATA[1];
    TEM_SIGN = 1;
  }
  TEMP = TEM_DATA[0]&0X0F;
  TEM_DIS[0] = (TEMP * 10/16);
  TEMP = ((TEM_DATA[0]&0XF0 >> 4) | (TEM_DATA[1]&0X0F) << 4);
  TEM_DIS[3] = TEMP/100;
  TEMP = TEMP%100;
  TEM_DIS[2] = TEMP/10;
  TEM_DIS[1] = TEMP%10;
  if(!TEM_DIS[3])
  {
    TEM_DIS[3] = 10;
    if(!TEM_DIS[2])
    {
    TEM_DIS[2] = 10;
    }
  }
}

/*  Display function *
void DISPLAY()
{

  P2 = SEG_DATA[TEM_DIS[0]];
  P0 = 0X0D;                   //小数点位
      MSDELAY(10);
  P2 = 0XFF;
  P0 = 0X0F;
  P2 = SEG_DATA[TEM_DIS[2]];
  P0 = 0X0B;                 //十位
  MSDELAY(10);
      P2 = 0XFF;
  P0 = 0X0F;
  P2 = SEG_DATA[TEM_DIS[1]];
  P0 = 0X0E;                 //个位
      MSDELAY(10);
  P2 = 0XFF;
  P0 = 0X0F;
  P2 = 0X7F;
  P0 = 0X0E;                 //小数点
      MSDELAY(10);
  P2 = 0XFF;
  P0 = 0X0F;
  P2 = SEG_DATA[TEM_DIS[3]];
  P0 = 0X07;                 //百位
      MSDELAY(10);
      P2 = 0XFF;
  P0 = 0X0F;
}

这是我的温度数值转换,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