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位地址 与 字节地址 的区别?

楼主(2011-03-28):
例如: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bit TF1  = 0x8F;
sbit TR1  = 0x8E;
sbit TF0  = 0x8D;
sbit TR0  = 0x8C;
sbit IE1  = 0x8B;
sbit IT1  = 0x8A;
sbit IE0  = 0x89;
sbit IT0  = 0x88;

这其中如TMOD=0x89与IE0=0x89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8-06-12):
今天为了这个问题特地去请教了老师,收获如下:
字节地址是对字节进行访问和操作,位地址是对位进行访问和操作;在51中可位寻址区有片内RAM中的20H~2FH这16个字节(位地址为00H~7FH)和SFR中的部分区域(可被8整除的字节);
在上述中TMOD=0X89为定时器/计数器方式控制的字节地址,IE0=0X89则是位地址,它指的是IE0这个位,使用中如何区别还是要看指令的使用,如果是用Clr(除了对A,其他情况下只能对位操作)、Setb等只能对位操作的指令或者在操作数中含C(位标记)时,则0x89为位地址,其他情况下则默认为字节地址。
最后我想说:知识的理解在于不断更新和交流。希望这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