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测光强

楼主(2011-04-01):
连接了光敏电阻   adc0804 A/D转换   想分段检测  光敏电路方面怎么检测 ?  adc0804方面 如何连接?   编程方面如何显示出光强?

请高手帮帮忙  谢谢

楼主:
大神救助

网友A:
A端连接光敏电阻,可以上拉或下拉电阻,看你的习惯了 。D端和单片机(P0,P1等)并行连接,从端口读入就可以显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