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的刚开始学习单片机,win7运行keil4硬件仿真学习板时,弹出valuation mode错误窗口然后硬件仿真不起,如何坚决啊,请教,请教!!!!

楼主(2011-04-04):
(图片)

网友A:
你的代码可能超过2K。但你的编译器只能编译2k以下程序。你的Keil是评估版吧?

楼主:
谢谢!!!!

什么是评估版啊,那我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就是试用板啊!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keil还没破解呢吧~用这么高的版本干嘛呢,keil2不错~

网友C(2018-04-13):
需要利用注册机进行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