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省P口的键盘程序,带proteus仿真

楼主(2011-04-04):
最近写了个超省P口的键盘程序,因为在实际中只用到了27个键,其中一个是复位键,不算,这样如果P2八个口用满的话可以带4*16=64个键盘,论坛上有需要那么多键的可以找我,可以留言给我。

我先贴出我在用的27键仿真图.

楼主:
DT    EQU 21H
KEYBK EQU 22H
KV    EQU 23H
D11   EQU 24H
D12   EQU 25H
MYP2  EQU 26H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定时器T0的入口

AJMP DISP ;显示程序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设置堆栈
MOV MYP2,#0FCH;保存P2口初设值

MOV DPTR,#ASCII
MOV DT ,#0AH ;可以调整延时时间
MOV KV,#0H ;保存当前所按键的值
MOV TMOD,#00000001B ;定时器T0工作于模式1(16位定时/计数模式)

MOV TH0,#HIGH(65535-1000)
MOV TL0,#LOW(65535-1000) ;赋定时器初值,这里为了验证秒数正确性,设一开机就进入定时中断

SETB EA
SETB ET0 ;开T0中断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LOOP:
;加入你要的工作
AJMP LOOP
;;;;;;;;;;;;;;;

DISP:
MOV TH0,#HIGH(65535-1000)
MOV TL0,#LOW(65535-1000) ;赋定时器初值

DEC MYP2 ; FC减一就是FB了
;从F0到FB共12个LED数码管,
;我这里管的接法是根据我在用的板子接的,不是abcdefgh顺序对的
MOV A,MYP2
CJNE A,#0EFH,NEXT;一个个数码管显示的,比较是否己是最后一个,
;因为我是从第十二个开始扫描的,也就是fb, MOV MYP2,#0FCH;保存P2口初设值
第一个是F0,再减一就成EF了。
MOV MYP2,#0FBH; 如果是第一个了就把初值重置成第十二个的值,不是跳到next

NEXT:
MOV A,MYP2
CJNE A,#0F1H,DISP12  ;我这里只用到了每一二两个数码管用于显示
MOV P2,MYP2

MOV P0,D12
LCALL SCANKEY ;显示后调用键盘扫描子程序
;LCALL DELAY10MS
RETI

DISP12:
CJNE A,#0F0H,OTHER
MOV P2,MYP2
MOV P0,D11
LCALL SCANKEY
LCALL DELAY10MS
RETI

OTHER:
MOV P2,MYP2  ;不是第一和二的管不显示
MOV P0,#0FFH

LCALL SCANKEY
RETI
;

;;;;;;;;;;;;;;;;;;;;;;;;;;;;;;;;

SCANKEY:
PUSH PSW
PUSH ACC

MOV A,P2
MOV KEYBK,A
LCALL DELAY10MS
MOV A,P2
CJNE A,KEYBK,RELOOP
CJNE A,#0F9H,NOSAME;检测是不是真的有按键,没有就返回中断
NOSAME:
JNC RELOOP
CJNE A,#0B9H,KL3
KL3:
JNC KL2
MOV A,KEYBK
CLR C
SUBB A,#09DH;这里的算法是按键值减去一个值,得到在要显示的键值,
;转化后去码表中得取得数码管能显示的相应值
MOV KV,A
AJMP RELOOP

KL2:
CJNE A,#0D9H,KL2SET
KL2SET:
JNC KL1
MOV A,KEYBK
CLR C
SUBB A,#0C6H
MOV KV,A
AJMP RELOOP

KL1:
CJNE A,#0E9H,KL1SET
KL1SET:
JNC RELOOP

MOV A,KEYBK
CLR C
SUBB A,#0DFH
MOV KV,A
AJMP RELOOP

RELOOP:
MOV A,KV
CJNE A,#0H,CUTKEY
MOV D11,#041H
MOV D12,#041H
POP ACC
POP PSW
RET

CUTKEY:
MOV B,#0AH
DIV AB
MOVC A,@A+DPTR
MOV D11,A
MOV A,B
MOVC A,@A+DPTR
MOV D12,A
POP ACC
POP PSW
RET
;;;;;;;;;;;;;;;;;;;;;;;;;;;;;;;;;;;
DELAY10MS:       ;延时函数

PUSH PSW

SETB RS0
    MOV    R7,DT
D1:
    MOV    R6,#032H
    DJNZ    R6,$
    DJNZ    R7,D1
POP PSW
    RET

ASCII: DB  041H,077H,0c2H,052H,074H   ;数字码表 因为管脚接法不同,所以0-9值不同
       DB  058H,048H,073H,040H,050H

;

END

网友A(2014-04-22):
看了一下

网友B(2014-06-09):
下来学习,感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