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假单片机高手~下面程序如何修改,键按住不放状态不变~

楼主(2011-04-08):
 /*****原本p0.0不亮,按一下PB1亮,在安不亮,如此循环**************/
#include<reg52.h>
sbit LED=P0^0;
sbit PB1=P2^0;
void debouncer();    //声明防抖动函数
main()
{
    while(1)
    {
    LED=1;    //默认灯不亮
    while(1)
        {
            if(PB1==0)
            {
                    {

                      debouncer();
                      while(PB1!=1)
                       {
                       LED=0;
                       }
                      LED=1;
                    }
                LED=~LED;
             }
        else
          break;

        }

    }
}

void debouncer()
{
    int i;
    for(i=0;i<2400;i++);

}

网友A:
#include sbit LED=P0^0; sbit PB1=P2^0; void debouncer(); //声明防抖动函数 main() { while(1) { LED=1; //默认灯不亮 while(1) { if(PB1==0) { while(PB1==0); LED=~LED; } } } } void debouncer() { int i; for(i=0;i<2400;i++); }

网友A:
#include sbit LED=P0^0; sbit PB1=P2^0; void debouncer();/声明防抖动函数 main() { while(1) { LED=1; //默认灯不亮 while(1) { if(PB1==0) { while(PB1==0); LED=~LED; } } } } void debouncer() { int i; for(i=0;i<2400;i++);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4-9 1:23:56编辑过]

网友A:
上边代码有点乱 给你截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