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指导

楼主(2011-04-10):
 我编了一个程序
想实现    键盘控制十~万位自增1,用数码管显示
但结果出来,按键控制很不稳定,每按一下都会自增3~4,改了延时结果也不变,希望高手指导下哪里出了问题
代码:
code unsigned char 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 0-9
sbit key4=P3^3;//控制十位
sbit key3=P3^2;//控制百位
sbit key2=P3^1;//控制千位
sbit key1=P3^0;//控制万位
sbit key5=P3^4;//全清零
unsigned char Dis_wang;//定义万位
unsigned char Dis_qian;//定义千位
unsigned char Dis_bai;//定义百位
unsigned char Dis_shi; //定义十位
unsigned char Dis_ge;//定义个位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
    P0=tab[Dis_wang];
    P2=0;
    delay(300);
    P0=tab[Dis_qian];
    P2=1;
    delay(300);
    P0=tab[Dis_bai];
    P2=2;
    delay(300);
    P0=tab[Dis_shi];
    P2=3;
    delay(300);
    P0=tab[Dis_ge];
    P2=4;
    delay(300);
}
void main()
{
 P2=0x00;
 while(1)
 {
    if(!key1)//各个位自增1函数
    {    delay(5000);
        if(!key1)
        {Dis_shi++;}
            if(Dis_shi==10)
            {
                Dis_shi=0;
            }
    }
    if(!key2)
    {    delay(5000);
        if(!key2)
        {Dis_bai++;}
            if(Dis_bai==10)
            {
                Dis_bai=0;
            }
    }
    if(!key3)
    {    delay(5000);
        if(!key3)
        {Dis_qian++;}
            if(Dis_qian==10)
            {
                Dis_qian=0;
            }
    }
    if(!key4)
    {    delay(5000);
        if(!key4)
        {Dis_wang++;}
            if(Dis_wang==2)
            {
                Dis_wang=0;
            }
    }
    if(!key5)//清零
    {    delay(1000);
        if(!key5)
        {
            P0=tab[0];
             P2=0;
             delay(3000);
             P2=1;
            delay(3000);
             P2=2;
             delay(3000);
             P2=3;
             delay(3000);
             P2=4;
             delay(3000);
        }
    }
    Display();
    }
}

网友A(2011-05-24):
每按一下都会自增3~4,说明你的消抖部分没有处理好,你可参考下板子附带的 独立按键程序

网友B(2014-05-02):
每按一下都会自增3~4,证明你的消抖部分没有处理好,可以使用硬件上增加0.1uF电容( key1=P3^0至key1=P3^3四个IO口都对地增加0.1uF电容)。

网友C:
你p2干什么用的